[电脑] 拆修铭鑫GTX1060 3G显卡一张

楼主(2024-04-18):
故障现象是不定时黑屏的铭鑫GTX1060 3G一张

此卡到手测量都不短路,12v  5v  3.3v  1.8v  基础电压都正常

1.8v和PCIE 1v

显存1.35V
正常
但是黑屏时测量一直在跳变
显存供电芯片up9305W的EN脚电压跳变

找到板后面连接EN信号的复合开关LMBT3904D,摘除后故障复现
后测量核心供电黑屏时只有0.65V
核心供电芯片为UP9509P,TON  EN   VERF   ADJVERF  COMP 等几个脚的电压都正常
定了一片,回来换上再说

网友:
修得很细心,估计到货就秒杀故障了

网友:
围观会修显卡的大佬...

------------------------

网友:
进来膜拜一下大神,学习高手绝技!

楼主:
很幸运,换上后问题排除

网友:
羡慕会修显卡的大佬

网友:
高高手,厉害,像这种东西我是搞不定

网友(2024-06-05):
楼主可是海鲜市场赌卡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