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新款闪迪cz74优盘拆解

楼主(2024-04-18):
需要一个硬度很高的L型细钢条勾住里面哪个铁片

然后大力出奇迹里面是个短黑胶ps2308主控bisc5颗粒本来以为会是个长黑胶的,可能512版本的里面是长黑胶

这个128g的小东西读写400/93挺厉害的

这个东西发热也厉害得很不带壳能上个60-70度
最后打上硅脂塞回去

网友:
简单的不能再简了,现在的U盘都已经是白菜价了!

网友:
一次性产品,没有修复的可能性

网友:
这种U盘不好玩了。。。。。

网友:
一次性产品,都已经是白菜价了!

网友:
这个写入速度很快,有几个闪迪32G的,写入不到5,但比较稳定。

网友A:
这是用什么工具拉出来的啊

网友:
一次性产品,都已经是白菜价了

网友:
现在都是这样,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标准大小的U盘,太小的不喜欢.

网友:
U盘最近又回升了点

网友:
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
闪迪的的U盘简洁好多年了,10年前买过两个32G的,也差不多这样,除了慢,其他都还好。后来就用坛里无奈的U盘,再也不想用闪迪了

网友:
至少有USB3接口,可惜是黑胶。好的黑胶也耐用,加导热硅脂,解决过热掉速。

网友:
重要数据不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什么工具拉出来的啊

自己拿夹头发的夹子弯的,硬度一定要高,里面卡很紧

网友:
这是一次性

网友:
厉害,这样都能拆,而且还能装回去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