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5400路由器无信号维修

楼主(2024-04-18):
本地网友送修一台红米AX5400路由器(白色),上电检测确实2.4和5G都没有信号,有线正常,拆开检测5V功放供电为0.17V,不正常:

打功放供电对地阻值为0,短路,在5V供电部分加2V电压烧机发现红圈电容损坏发热:

拆下坏的贴片电容,再次上电有5V了,开机信号满格,维修结束

最后,需要维修电视盒子,手机,路由器的联系我的V:corecool001

网友A:
有可调电源和热成像修短路问题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调电源和热成像修短路问题就方便多了。

确实,不过有台可调电源就够了,发热用手摸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不过有台可调电源就够了,发热用手摸下

手不够灵敏的话可以上嘴唇,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K2P,也是短路,摸了芯片发烫,测元件全是短路,拆了芯片还是无解。。可惜了。

网友:
对这种黑色主板,特别不喜欢,不知道为啥这个牌子特别喜欢用黑板

网友:
能修好的都是高手。

网友:
科技在进步元件越来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调电源和热成像修短路问题就方便多了。

他这靠的是熏松香,有热成像就不需要松香了。

网友(2024-05-21):
大佬们都是用什么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靠的是熏松香,有热成像就不需要松香了。

学到了,熏松香也可以这样用

网友C:
这个电容不需要吗
少了一个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不需要吗
少了一个电容呢

没事,这路供电上还有好多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