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ROBOT 380T 拖地机复活记

楼主(2024-04-18):
iROBOT 380T 拖地机好久没使用了,现打算重新启用,但发现无法正常工作,经检查发现一是电池组老化;二是拖地机充电线路损坏。于是在网上购买了104550[3.7V/3000mAh]的聚合物锂电池2块,2串锂电保护板,自己动手DIY了一块电池组,容量比原来的要大,体积反而只有原来的2/3,实物见下图:

因为DIY的锂电组充电电压最高为9V,原来机器的充电电压为12V,且已损坏,所以就废弃不修,另外再接一路充电线路来解决,最后完成情况见照:

经改装后充满电比原来工作时间还要长不少,完美复活。

网友A:
不能自动充电还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自动充电还是比较麻烦的

原来也不具备自动充电功能的,或插充电线、或放置在充电座上才能充电。

网友:
也有一台同样是电池问题

网友B:
能像拖把那样拖地吗?我家的扫地机没大用,扫一遍相当于吸尘一遍,哇哇的噪声,不如拖把来得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像拖把那样拖地吗?我家的扫地机没大用,扫一遍相当于吸尘一遍,哇哇的噪声,不如拖把来得省事。 ...

你可看下

网友:
导航盒正常是拖地是Y字型的。我有一个也改了外挂电池,但也很长时间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