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注意,倒车”拆了语音个倒车喇叭。

楼主(2024-04-18):
刚买的新的,嘎嘎新。
拼多多5块钱包邮买的。
用在我的小货车上,现在的人啊,你不滴它一声他是不会让的。

外壳做工一般般,也就5块钱。

拆开喇叭,里面是一个压电陶瓷片,一个小电路板,上面有个小型的变压器。

上面有很多的三极管,好像也没其他东西了,
小时候买的生日贺卡,里面还有个牛屎芯片,这个语音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语音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声音非常大,压电陶瓷片粘贴在透明的塑料膜上,其实是塑料膜发出的声音。
声音非常尖锐。

用轧带绑在车底,接线到倒车灯。收工。
最后用轧带把 线束绑好。

如果压电陶瓷片坏了,可以用普通喇叭代替吗?

网友:
压电陶瓷片粘贴在透明的塑料膜上
超级防水。

网友:
SL2就是语音芯片,比起牛屎芯片,算是良心产品了。这个电路中,低阻喇叭不能代换压电陶瓷片,阻抗无法匹配。压电陶瓷片的电-声转换效率高,成本低,在噪杂的环境中,它发出的声音更能引起人的注意,因此没有必要用普通的喇叭代换它。

网友:
丝印SL2的6脚就是芯片

只有三极管怎么可能出来语音

网友:
输出是用了变压器的,接低阻抗喇叭不会烧电路,但声音估计会变小很多。

网友:
全新的才5元钱,坏了重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
现在的喇叭做的真简单

网友:
科技发展了,成本才可以这么低

尖锐的声音更能引起注意

网友:
请注意,盗车,请注意,盗车

网友:
语音倒车喇叭已经随老年代步车到了国外了。

网友A:
额定载重量1360千克,经常超载吧?

网友:
哈哈。这做工真是简单有效,

网友:
扎带用的可不算太好,很容易老化,特别是冬天。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5块多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定载重量1360千克,经常超载吧?

再加个0都没事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多装几个。声音更大更吵吵。叫唤的乱了。人就躲车了。。

网友:
请注意倒车,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