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坛友的天宇T58D测试

楼主(2024-04-18):
坛友已经测试过了,体验不好!
我拿到后,感同身受,我的定义是工业垃圾级别。
通过存储数据不难看出来,就是0660一类的把上限改为62000,把下限改为5800。。。强行60000字。
后果就是,精度看上去很不爽,尾数跳,经常跳2个字,电阻挡跳的最厉害。速度,不用说,所有挡位都慢!通断挡只有第一下很快,表笔接触加快后直接长鸣了。
转盘垃圾的不要不要的,mV挡转到V挡,大概率会重启。很多挡位下,碰一下转盘就会重启,甚至不需要刻意去按压转盘。。。。
自动背光是真的自动,只有在黑暗环境下背光会常亮,环境出现光线立马熄灭。背光没有设计成延时熄灭。假如你的环境光线比较闪烁,大概率这个背光也会跟着跳舞。

楼主:
尾数这个分辨率感觉很吃力!

网友:
他的5v挡会响应0.1mv吗,恐怕会几个字几个字跳?

网友:
这表2个字是最小分辨率,而不是通常的1个字。
我这块表尾数的奇偶还会随机变动。
能看出非常明显的数字滤波,似乎2秒才能稳定。然后貌似是对于大于500字的阶跃,数字滤波会消失。

网友:
这表2个字是最小分辨率,而不是通常的1个字。
我这块表尾数的奇偶还会随机变动。
能看出非常明显的数字滤波,似乎2秒才能稳定。

网友:
确实是几个字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2个字是最小分辨率,而不是通常的1个字。
我这块表尾数的奇偶还会随机变动。
能看出非常明显的数字滤波 ...

读数稳定时间很长,而且只是相对稳定,很多时候还是跳。

网友:
估计这位坛友要要求退货,想都能想到这尾数会非常难看,还非要买。

网友A:
搞笑的是,我这块表mV档输入超过3.02V的电压,OL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读数,而且这个读数居然还能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笑的是,我这块表mV档输入超过3.02V的电压,OL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读数,而且这个读数居然还能随输 ...

见了世面了,表还能这样搞,这个价位靠谱的三位半可太多选择了吧?

网友:
碰一下转盘会重启,简直没法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笑的是,我这块表mV档输入超过3.02V的电压,OL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读数,而且这个读数居然还能随输 ...

像是某些电路被“击穿”了?怀疑是某些保护元件。你可以串电流表看看,达到某个电压,电流突然直线上升。

网友B: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

不可以啊,除了字数比zt225多,这精度、价格都全部落后。
我就好奇那个peak功能应该是真的吧,那就不是纯0660,是比0660改进一点点芯片

网友:
有空试试能给他降到6000或2万字吗

网友:
玩的太花了,0660上60000字,2个字尾数跳动,如果是2个字尾数跳动,降到6000是不是可以一个字不跳呢

网友:
我的到手开机测试了一下就退了,尾数一直跳,转盘太松散了。

网友:
实话实说,这面板配色我喜欢,造型我不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是某些电路被“击穿”了?怀疑是某些保护元件。你可以串电流表看看,达到某个电压,电流突然直线上升。 ...

低于2V的时候就是标准的10M输入阻抗造成的电流,超过2V会明显增长,貌似是3K限流电阻,没细测。

网友:
表真多啊,眼花缭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