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便宜的ptc加热板,测试一下功率顺便试下众仪111的温度档

楼主(2024-04-18):
之前用热风枪试了一下换led灯珠,一手风枪一手镊子手忙脚乱也没有弄好。
3块多下单了一个最便宜的ptc加热板,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室温23度
开机瞬间300多瓦
2-3分钟后降到60w
众仪111显示190度左右
轻松拆焊条形led。
底板用了10mm的环氧板,温度还是有点高。另外还买了6mm的电木板,用哪种好呢?
去电后降温比较慢,得好一会。
另外,做为一个业余玩家,超喜欢这个众仪小表。。。把47指针表和胜利vc921都挂闲鱼卖了。

网友A:
两样都是0元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样都是0元购啊。

88VIP每天2元红包,买点小东西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88VIP每天2元红包,买点小东西很爽

两元红包也不够啊,怎么实现零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88VIP每天2元红包,买点小东西很爽

这二元红包有门槛吗, 能和签到红包叠加吗?

网友:
红包很好用

网友C:
给底板再装四个脚让底板悬空就好了,脚的位置跟上面的铜柱错开

网友D:
反过来效果更好,看我贴,哈哈哈

网友:
0元购好评   还经常   厉害

网友:
红包很好用,买东西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过来效果更好,看我贴,哈哈哈

主要是考虑反过来螺丝会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二元红包有门槛吗, 能和签到红包叠加吗?

无门槛,不限制商品,但不能和其他有门槛红包同时用

网友:
看来还是专业的工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底板再装四个脚让底板悬空就好了,脚的位置跟上面的铜柱错开

有道理

网友E:
我也买的这种,下面用的普通木工板,中间隔了一颗螺丝的距离,坏了再换一块木板。这东西加热快,干活给力。

网友:
这个加热的功率有点大啊,不能恒温吧,是不是 带个限流电路恒温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的这种,下面用的普通木工板,中间隔了一颗螺丝的距离,坏了再换一块木板。这东西加热快,干活给力。 ...

环氧板和电木板哪种好?都是不用红包2块多就能买到

网友:
反过了,用沉头螺丝丝,整个面是平的,用着更爽

网友:
拆焊平面LED是很好用的工具 就是要防烫伤。

网友:
3块多钱的加热板,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