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G交换机 TL-SE2109简单开箱评测,8个2.5G电口+1个10G光口(SFP+)

楼主(2024-04-18):
TPLINK(普联)的万兆上联的2.5G网管交换机TL-SE2109简单开箱测评。8个2.5电口,1个万兆SFP+口。

TL-SH5428 万兆交换机开箱和简单的评测: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07.html
WiFi7无线路由器TL-7DR6560简单开箱测评: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53.html

参数

更多具体的参数看TP官网:https://url.zeruns.tech/vCcdx

入手价格480元。

TL-SE2109购买地址:

开箱
箱子正面
箱子侧面
箱子背面
开箱。
配件有:电源,脚垫,说明书。
电源输出为12V2A,输入为AC100-240V,宽电压输入,输出接口为DC5.5*2.5mm。

设备照片
交换机正面
交换机背面
交换机底部
交换机侧面

评测
通电空载功率1.5瓦左右。
插上一根网线后功率2W左右。
第一次使用先接电脑,将网卡的IP设置为静态,IP地址改成跟交换机同网段,如下图所示,然后就可以通过交换机底部贴纸上的管理IP地址进入到交换机后台。
我在拼多多买的,应该是别人用过退货的,用默认地址进不去,需按重置键重置一下才行。
进入后台页面后可以在 系统管理→IP设置 处修改交换机的IP地址为你现有网络的地址。
默认为DHCP模式,也可以直接接入你现有网络,然后在路由器处查看交换机获取到的IP地址,通过这个地址也可以进入交换机后台,也可以通过TPLINK商云APP来扫交换机底部贴纸的二维码添加设备,通过APP来管理交换机。
交换机后台界面首页
接上5根2.5G的线,还有1根10G的DAC线,交换机功率5.1W左右。
APP管理界面
内网测速

推荐阅读

网友:
这不错,一般用用足够了。

网友A:
TP不都是用9V 1A的电源的么,啥时候换1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不都是用9V 1A的电源的么,啥时候换12V了???

一直都是12V,9V那是什么年代了?

网友(2024-05-18):
引用 网友A:
TP不都是用9V 1A的电源的么,啥时候换12V了???

不知道您注意了没有,一般商用机的稳定性靠谱的话都是上的是12伏稳定版电源。
家用机的话呢,就降低功耗为主角福大或者是5伏的电源。

网友(2025-03-09):
内网延迟没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