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电摩充电器的一些疑问??很神奇,百思不得其姐!

楼主(2024-04-18):
我也不知道发哪个板块好,板块不对的话请版主移一下谢谢。
这个是原装充电器,电车品牌小刀,充电器全是那种公口的品字形三个针,输出72V--88.5V,电流3A,左+右-。

接口如下

这个是另一个深远电车的充电器,母口品字形三个眼儿,极性也是一样左+右-,输出电压72V--89V,  2.8A-3.0A。

这个充电器接口如下,是三个眼儿的

自己淘宝买的转接头,插上小刀电车直接就是绿灯不充电,但是拔掉转接头插深远电车上充电正常,有两个深远的电车充电器试了试在小刀电摩上都不充电,但是在深远电车上正常使用,我也是醉了,极性相同,电压电流几乎一样,插上绿灯满电状态,服了,想着弄一个转换头,这样在家和在公司都可以充电了,因为充电器来回拿容易忘,想着两边都有充电器放心充电,结果试了试不能用,这是咋回事?有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25-2-11 09:48):
换了个转换头就好了,确实是正负极反了,此贴终结!

网友A:
牛牛锂电有协议的 要给握手信号

网友B:
新国标 有些有检测脚 直接入p挡的 尤其是黑鹰3控制器

网友C:
拆开看看小刀的充电器里面有没有协议检测

网友D:
看发的转接头,母口转公头时好像反转了180度,应该是正负极反了,万用表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牛锂电有协议的 要给握手信号

好吧,估计是小刀的带协议,普通的充电器它不认!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发的转接头,母口转公头时好像反转了180度,应该是正负极反了,万用表测下。 ...

转接直通,不存在反转问题,估计可能是楼上说的协议问题,因为没有负载不输出电压,但是有待机电压0V,正负极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牛锂电有协议的 要给握手信号

锂电太贵了,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小刀的充电器里面有没有协议检测

有空拆了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国标 有些有检测脚 直接入p挡的 尤其是黑鹰3控制器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E:
这是新国标插头,没有什么要求啊,也是小刀电动车,改了个充电器单位用,就方法不一样,没有买转换头,直接买的新国标插头线换的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
要给握手信号

楼主:
现在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也得握手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新国标插头,没有什么要求啊,也是小刀电动车,改了个充电器单位用,就方法不一样,没有买转换头,直接 ...

所以我说神奇,改天我再买个新国标充电线改一下插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神奇,改天我再买个新国标充电线改一下插头试试!!

你也可以把原装充电器拆开看下,有没有神奇地方在买

网友:
电压输出,极性用表测量,不要看标的。按理说品字口应该是2相线,中间插头是空的,你看看吧。

网友:
这种品字头的就不是新国标,小刀那款西普尔的是经典的铅酸充,在电源充电器版块拆机图多的是,握手协议一般是锂电的。一句话,用万用表测下正负极就是,看下输出究竟是不是左正右负(不要光看充电器上标注),是不是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
应该有协议的

网友:
要握手信号

网友:
新国标的,两根电线已经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