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入坑,这种禁行道路违章可以申诉么

楼主(2024-04-18):
吃完晚饭,天气稍早,没下雨,还很亮的,老婆说出去转转吧

开开开,开到一处大路转小路,被路边一群卖菜的大姨喊下来
以为是路小,压着了大姨放路边的菜了
大姨说:不是,这条路是单行道,你进去200就没了

定下心来看看,桥头确实有“禁止行车”标志
但是标志是斜45°安放的,对于脑袋不太好的童靴,会认为是禁止两边两条路的,
因为那两条确实,车开不进,属于自行车道

哈哈,省了200,但我始终觉得这是个坑,上当的人多,挖坑的人其实自己也知道,就是不改

最后发的图是百度地图找的,很明显,地图车也开进去了,入坑了

老百姓真难

网友A:
右行,指示牌在右...

---------------------

网友B:
有过几次逆行和禁止区域,不是每次都被拍,只被拍过一次

网友C:
世间自有真情在

网友:
向我们这边,单行道或禁行道,禁行牌下会明显地方会有违章拍照提示,勿谓言之不预也

网友:
出门开导航

网友D:
标志这么明显,有啥好申诉的

网友:
这是公园路吧。

网友:
老百姓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志这么明显,有啥好申诉的

这个标志,道路正面,没啥好说的

说的是这个道路三向道路,标志斜向45°(见图一),方位逻辑混乱点的童鞋,搞不懂哪条路限制通行
容易误闯,当然如果有首违提醒还好一点,可是实际中,有可能首违也罚
一天白干还带扣3分

楼主:
哈哈,图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地图勘探车,也闯禁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过几次逆行和禁止区域,不是每次都被拍,只被拍过一次

这个是必拍的,上面黄色牌子那边是个专拍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行,指示牌在右...



坛友和我的理解一样,不过,这个地方探头不留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间自有真情在

哈哈,亏得卖菜大姨,大声喊叫,摇下窗,连声感谢,大姨觉得都是老百姓,犯不着莫名交罚款,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有那个送钱给他们,不如下车买点菜

楼主:
这个是当地政府想开发古镇,奈何,当初古早也不是什么名气很大的小镇,现在弄了些仿古建筑,有点烂尾,古不古痒不痒的

网友E:
道路右侧标志,申诉也是无效的申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道路右侧标志,申诉也是无效的申诉。

好吧,那就花钱买个教训,下次记住不去那里逛圈了呗,200坐公交去小店也能吃顿好的

其实我作文想划重点线的那句话”这标志斜向45°,不知道到底对应哪条路禁行”

相信现实生活中脑袋反应那么慢的童鞋,会不止我一个吧

网友:
您这还不错有人提醒了,没人提醒也只能是花学费了
我也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我的情况是红灯
大概就是以下这种情况,1为路口红绿灯,是那种比较矮的
从路口直接看过去就能看到相隔1 00米的下个路口正中高高的红绿灯,而对面的那个本路口一人多高的那个被忽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必拍的,上面黄色牌子那边是个专拍摄像头

不存在必拍这个说法,就算是高速上的超速雷达,也有关机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存在必拍这个说法,就算是高速上的超速雷达,也有关机的时候

说的是这个摄像头的呢,拍一次200,哪怕坏了也一定要修好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