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慧荣sm2263xtv+颗粒TH58LJT1T24BAEF 开卡软件

楼主(2024-04-18):
主控慧荣  sm2263xtv  颗粒 TH58LJT1T24BAEF  求助短接引脚与软件
感谢大佬

网友A:
你是在臭鱼上买的吧,这种建兴应该是短接t和g,关键这批盘被人做过手脚,颗粒近乎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臭鱼上买的吧,这种建兴应该是短接t和g,关键这批盘被人做过手脚,颗粒近乎报废 ...

不是在网上买的,是公司机械师电脑换下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臭鱼上买的吧,这种建兴应该是短接t和g,关键这批盘被人做过手脚,颗粒近乎报废 ...

自己用的盘,读写也不多,上电后主控烫手,这种情况是主控出问题吗。

网友B:
短接j4和G,可以跑个rdt看看。我搞过几个20/50无新增,体质还可以。有概率跑完rdt后直接开卡显示颗粒校验不通过……看了一下是id变了。重新短接会出正常id…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j4和G,可以跑个rdt看看。我搞过几个20/50无新增,体质还可以。有概率跑完rdt后直接开卡显示颗粒校验不 ...

好的,感谢您的指导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2024-05-23):
需要用转接卡吗?

网友(2025-02-14):
正需要,感谢大神们的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