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棒子产的按键万用表

楼主(2024-04-18):
这也是坛友的!体验也不好,精度还可以,但是,测量速度慢尾数稳定慢,由于是老表,电容只能测试座测试,很不方便,而且貌似最大只能测40μF电容。
按键设计我感觉操作不是更方便,挺啰嗦的,远不如现在的国产按键表。
通断挡反应很慢很慢,二极管挡电压超过4.5V,但是,最大能显示的压降值只有999mV
也不拆机了,这种表收藏意义大于使用价值。

网友:
看似不错的样子

网友:
这种情况竟然忍住不拆机,看来修练成仙了,哈哈

网友A:
不错的韩国表、四位半、精度可以啊,可以用它测量兼收藏。按键表比转盘表寿命高。 也不是在生产线上反应慢点无所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韩国表、四位半、精度可以啊,可以用它测量兼收藏。

3位半啊。

我觉得用按键表的人,都是喜欢方便的人,一般来说不会喜欢它的个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位半啊。

我觉得用按键表的人,都是喜欢方便的人,一般来说不会喜欢它的个头。 ...

我看走眼了,你那个对比的是四位半。

网友:
还是有点差异,好在屏幕够大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屏幕比较大!

网友:
样子好奇怪啊

网友:
好多年前就买过一台,外观我还是喜欢的,副显示也多,就测量反应太慢!可以听到里面嘀嗒响,一年没动过,显示屏竟黑屏了,大概反射幕氧化了,懒得搞,让它继续吃灰好了

网友:
这个表,闲鱼上要二百多,不便宜。

网友:
老说这个慢那个慢,这下让你看看啥叫慢

网友:
这表实际一点也不准,这只因为改了积分电容和分压电阻所以准。7135,4000字,有点特色

网友:
显示屏还挺大的。

网友(2024-05-21):
看着挺可爱的,真用可能要适应一下吧?

网友:
看起来不错,屏幕比较大

网友:
这个表有点年头了吧。。。不过看屏幕,这个表的功能应该不少哦,能测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