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变压器型12v1000ma小耳朵电源拆解

楼主(2024-04-18):
这两天翻出来两个小耳朵的老式的电源,外盒子就很大也很重

是那种就是变压器的12伏的电源,一看年兽就十几年了,这个真的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小耳朵电源

正面标签还好好的,

反面就一些英文字母说是仅屋内使用
拆开3个螺丝露出一个小变压器还有电路板,

电路板上有5个二极管,2个电容,一个稳压三极管,其中4个二极管用来全桥整流,加一个25v1000uf电容滤波后电压21伏多,短路电流2.9安。再经过三极管,输出12.7v左右的电压,短路电流1.5安,12v输出电容是16v47uf的小小的电容,三极管中间脚和负极有一个二极管,还不太懂原理,

电路板背面无原件

三极管印sec  981 ka7812,没有原理图,具体看不懂

网友A:
ka7812是3端稳压集成块,不是3极管

网友:
7812,三端稳压管

网友:
7812的线性稳压电源,效率低了点,不过很耐操

网友:
这种我们还有很多在用,舒尔无线话筒接收机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7812是3端稳压集成块,不是3极管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7812是有名的三端稳压集成块,跟7805、7806、7809、7815等以及79XX是一个家族。以前的收音机适配器、收录机里经常见到。楼主可能比较年轻。

网友:
原来是小耳朵牌电源,其实是很简单的电源,但非常耐用。估计可以传3代。即使坏了也是小毛病,基本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样的变压器电源比较耐用

网友:
这种耐用啊  就是发热

网友:
货真价实,非常耐用!

网友:
20年前的主流电源,当时叫火牛

网友:
变压器降压的电源非常耐用,就是体积大,太重。

网友B:
这种包你10年用不坏,用坏了也很好修理,还带螺丝,可以打开外壳。现在的商人都变坏了,给你整一极简电源,还不能开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包你10年用不坏,用坏了也很好修理,还带螺丝,可以打开外壳。现在的商人都变坏了,给你整一极简电源, ...

那个时候真的是良心商家,根科技发展也有关系,这东西应该是06年之前的

网友:
可以把电容换掉。

网友:
经典好电源

网友:
良心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