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天猫精灵CCH(TG_Z02)扩容和ROOT无法打包、遮挡问题的处理办法

楼主(2024-04-18):
家里有一个天猫精灵CCH(TG_Z02),才4G存储,太鸡肋了,一直没用,扔柜子里好几年了。无意中刷到这个盒子可以ROOT和扩容。

像晶晨机顶盒,直接复制EMMC,再恢复出厂就可以扩容,但同样方法在MTK核心的天猫精灵上却直接无法启动……网上搜一直没找到到扩容教程,能找到的都是广告,反正就是要花钱才给解决方案。

无奈自己开始研究,发现直接复制不能启动的原因,是EMMC有一个特殊的EXT_CSD寄存器和两个BOOT分区,普通的读卡器无法读取,能读的编程器都是上千元。

感谢数码之家“zp515630”分享了一个低成本读卡器的制作方法和配套软件(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938-1-1.html),内有资料、原理图以及软件 。

读卡器在“立创开源硬件平台”也有开源PCB,搜“rts5170”就能找到,仅一个开源,配件制作成本也就几块钱。再配合EMMC转TF卡PCB(同样立创也有开源),就可以读取EMMC数据了。

下面开始介绍如何更换大容量EMCC来扩容。
1用WINHEX把旧EMCC资料全盘复制到新EMCC上,网上教程一堆,就不赘述了。
2安装LINUX系统,我是用的VM虚拟机安装的Ubuntu 20.04,如果USB不通信,把USB兼容性改成3.1,在LINUX里安装RTS5170读卡器软件“mmcfw”,如何安装自己百度,作者也有说明。“sudo apt-get install gparted”安装分区调整软件gparted。
3打开虚拟机,读卡器里插入旧EMCC,然后打开mmcfw软件,设备里选择读卡器,然后点击分析设备,就可以看到EXT_CSD的配置内容,果然有配置ROM2启动。选择“boot/boot1/extcsd”分区,选择保存路径,点击备份就可以备份出boot、boot1、extcsd三个分区的内容。userArea分区不要选,因为第一步已经复制过了,无需再备份。

4保持软件不动,更换新EMCC,再点分析设备,可以看到新EMCC里EXT_CSD未做任何配置,点写入就可以把boot、boot1、extcsd三个分区的内容写入到新EMCC内。现在把EMCC焊接上去,就可以正常启动了,但分区仍是原来的大小。

5关闭mmcfw,打开gparted,可以看到我们要扩容的用户分区“userdata”不在最后一个分区,最后一个分区是一个16M的“flashinfo”分区,我们要把“flashinfo”分区移到最后,这样才能扩容“userdata”分区。
6、        右击“flashinfo”分区,选择“调整大小/移动”,拖动分区到最右边,让“之前的可用空间”值为最大,如果这个值不能被4整除,稍减小一下,设置一个能被4整除的数(4K对齐)。

7、再右击“userdata”分区,就可以调整到最大的可用空间了,点上面绿色的勾就可以完成分区调整了

有时调整后,“userdata”分区和“flashinfo”分区还有1M的未分配空间,再扩大一下“userdata”分区就可以了。

8至此完成EMCC复制和扩容,焊回机子就可以启动了,启动后最好恢复一下出厂,这样速度和兼容性最好。

ROOT教程参考小度的:(https://github.com/0xappla/tianmao-xiaodu-crack),网上教程很多,就不细讲了,现在把我ROOT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和大家聊一聊。
SYSTEM无法打包,一般挂载点也是空的

这是因为导出或解包的目录有特殊字符或中文。保证导出SYSTEM分区和解包SYSTEM软件目录也都无特殊字符或中文,重新导出SYSTEM分区镜像到纯英文目录,再解包,处理后就可以打包了。

按教程ROOT完,但给权限狗ROOT授权的时候,提示“由于某应用遮挡了超级用户请示界面,因此Magisk无法验证您的回应”,导致ROOT失败。

这是因为在APP目录下有一个“smartapp”软件搞鬼。删除“smartapp”,重新打包成SYSTEM,和BOOT一起再刷进去,就能成功给权限狗ROOT权限了。权限狗成功获取ROOT权限后,立即给Magisk所有权限(如果打包了ES文件管理器和美家市场什么的,也给安装软件的权限)。然后打开Magisk,按提示修复重启后,即可完美ROOT。

完美ROOT后,再次导出SYSTEM,把“smartapp”软件放回去,再打包刷回,即可完美使用原天猫精灵所有功能。

网友:
我有个联通得cc10 也是鸡肋,只当蓝牙音响用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教程

网友(2025-03-08):
大佬详细教学,令在下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
楼主给力顶一个

网友(2025-04-10):
这DIY需要一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