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修个盘,慧荣sm2262ENG BB

楼主(2024-04-18):
日常撸硬盘

一下班就回出租屋撸硬盘................

简单说明一下2262ENG BB主控开卡遇到的问题:

开卡卡25% “Program MPISP”是不是很难受,然后超时出来个“read id fail ”是不是很绝望

昨晚上开始倒腾一块512G的威刚SX8200,板子丝印SX8200NPA1,昨晚查到故障点是有两个颗粒挂了短路发烧

今晚上回来拆掉那两颗颗粒,万用表打颗粒供电,有一颗短路

心想着拆了就拆了,先不焊,开卡试试,网上找了工具包,用的自己设置的参数,开卡卡在25%死活不过

然后各种加焊、拆下、清空、焊接........一套流程走了三遍,然后还是不行。

各种查资料啊,没有个明白的解决方法。

反而发现开卡卡25%和Reset ISP fail 的人不少。

我都准备干主控了,

然额!本着死忙当活马医的想法试了一下工具包自带的参数

然后改了一下容量和pretest的坏块参考,然后一下就开出来了。

事后分析了一波:

后面这张图里面有个关键参数,卡25%的罪魁祸首

通常SATA盘上面DDR3频率是380 400 525之类的,极限也就是2258G/H 的525Mhz

在这儿,坑的我不要不要的,楼主我在Clock这一项自然而然的选择了400Mhz,

然后就是卡Program MPISP卡到我一度怀疑主控虚焊了。

Reset ISP fail  错误,问题出在颗粒的参数上面,通常颗粒识别我们是点的AUTO,然后会出来好几个颗粒编码,

这时候就得一个一个试,尤其编码后面标注了电压的,越低的电压闪存传输时工作频率越高,出错的概率越大,

很容易出现固件写进硬盘却无法识别的情况,在SATA盘上面有各种bypass选项,在2262EN这边我暂时还没看到bypass选项,

且相关问题有解决方法的帖子也是少得可怜

选1V2电压的颗粒就正常开卡(实际上颗粒供电是3.3V)

简单解决 Reset ISP fail 的方法就是切换不同的编码试,高级点的解决办法就是改 flash clock , nand flash driving参数(上调或者下调,具体得试)。

且如果颗粒坏块过多也会出这种问题(因为固件恰好写进了坏块里面,硬盘复位重启的时候固件变了,自然而然跑不起来)。

然后就是

十分的舒服

结尾附上实物图:

正反两面 南亚256M DDR3L 缓存 工作电压1.35V,位宽16bit

以上,多谢阅览

网友:
慧荣的nvme主控开卡设置方面很复杂的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我也准备自己搞个62EN的

网友:
相当高端,手搓M2固态 大神

网友:
日常撸硬盘

网友A:
闪存VCC电压 VCCQ电压都分不清楚。。。
1.8V 1.2V参数有什么区别分不清楚。。。
DDR400Mhz 525 800 925Mhz对应DDR 800Mhz 1066Mhz 1600Mhz 1866Mhz、这板子的缓存是128M16JR-EK频率1600,或者-DI频率1866,你勾个400也就是800Mhz。。。
62EN板子贴IMFT的vccq都是固定了1v2,只能开高频,你选个低频参数或者降闪存频率 开到冒烟你也开不出来,这不是误导人是啥?
62EN开卡多简单啊冶具都不用,随便个583转接卡都行,没有转接卡那插主板都能开,只需要设置好DDR和闪存就行 哪来那么多戏
1,点闪存识别 设置一下闪存型号这个有手就会吧,
2,选好DDR的厂商,容量和频率,眼不瞎应该能看懂吧,
2G16就是256,两颗就是512,4G16就是512,两颗就是1G,
128M16就是256,两颗就是512,256M16就是512,两颗就是1G,
两颗缓存选CSO 32Bit,一颗缓存就选CSO high 16bit,BUS不用管默认16bit,
DDR3选DDR3,DDR4选DDR4,频率勾800Mhz,卡缓存的你就算选400依旧报错,干脆直接勾800
3,闪存频率选525-600之间哪个顺眼选哪个,都看不顺眼把√点掉用默认频率也行,
闪存驱动和io驱动去掉√留空,那55 66 77 88对应不同的制程,正常出货的闪存和板子不需要动这几个选项,留空默认就行,默认参数一定是符合工厂批量出货且不良最低的,不然工人一个一个调你当工人很闲啊,现在人工好贵的好吧
4,开卡容量自己看着选,256开不过就240,512开不过就480,1024开不过就960,960不过就勾512当做企业级冗余,勾什么容量都开不过那辣鸡闪存就别挣扎了没意义

5,其它设置都默认不用管,别自认为英专8级能看懂就瞎勾八改,改错了开不过嘤嘤嘤发帖求助(工具bug一大堆,改个温度都有可能报错tmp102)....右下角保存好了再点一下Create Image保存,最后自己改名字改序列号不改也行,右上角保存 再点开卡,有报错的话在红字地方右键看错误信息
6,这都开不过的,直接垃圾桶,,爱挂闲鱼挂闲鱼 爱挂转转挂转转

网友:
nb 都是狠人 表示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存VCC电压 VCCQ电压都分不清楚。。。
1.8V 1.2V参数有什么区别分不清楚。。。
DDR400Mhz 525 800 925M ...

谢谢…… 你这一把一气呵成,泄露的有点多,赶紧截图保存,后面说不定就能多救几个废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你这一把一气呵成,泄露的有点多,赶紧截图保存,后面说不定就能多救几个废品盘 ...

有知识就要学习不是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以备后用

网友:
抱抱楼主,我第一次开2262en也是各种报错一头雾水,想找关于报错的帖子几乎一个没有,一个个都遮遮掩掩不放设置图也不提报过什么错,怎么解决的,总之愿意分享关于62en的报错解决我很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VCC电压 VCCQ电压都分不清楚。。。
1.8V 1.2V参数有什么区别分不清楚。。。
DDR400Mhz 525 800 925M ...

学习了,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VCC电压 VCCQ电压都分不清楚。。。
1.8V 1.2V参数有什么区别分不清楚。。。
DDR400Mhz 525 800 925M ...

25%据说是缓存测试不通过,刚开始玩2262EN的时候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虽然改了参数也能过,但不了解原理,感谢深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