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没有路由器,只有交换机,不能电脑之间以及打印机都可以访问吗?

楼主(2024-04-18):
是这样的,单位有个部门是涉密的,打算搞个小型局域网。不知道把这些电脑和打印机(网络打印机)都接到一个交换机上,是不是就可以相互访问了。
不需要访问外网,是不是就不需要路由器了,一个交换机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A:
还是要路由器的,路由可以分配ip地址,交换机不会

网友B:
可以的,要手动指定IP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路由器的,路由可以分配ip地址,交换机不会

如果我把这些电脑都设置成静态ip,是不是就不需要路由器了?
但设置成静态IP,DNS怎么设置呢?因为局域网内不存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要手动指定IP就行

如果设置静态IP,DNS要不要设置呢?如果需要,该设置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设置静态IP,DNS要不要设置呢?如果需要,该设置什么呢?

不连外网DNS不用设置,设置好IP和子网掩码,保证同一个网段就行。设备不多(几台-几十台),就设成传统的
192.168.1.1-254就成,子网掩码 255.255.2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连外网DNS不用设置,设置好IP和子网掩码,保证同一个网段就行。设备不多(几台-几十台),就设成传统的 ...

好的,谢谢。明天是试试。

网友B:
如果机器多,建议还是连一台路由器。路由器不拨号不联外网,最好把wifi也关。不然要是几十台机子一台一台设ip也很麻烦

网友:
最好一台路由,分配IP。不接外网,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器多,建议还是连一台路由器。路由器不拨号不联外网,最好把wifi也关。不然要是几十台机子一台一台设 ...

涉密电脑都要固定ip,而且还要登记,不允许私自改动,比较麻烦。

网友:
固定ip,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
不连外网,交换机完全可以实现,设置方法参照8楼,只设置Ip地址和子网掩码就行。

网友:
vlan,固定ip,网段隔离,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最好组件局域网不就是用交换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涉密电脑都要固定ip,而且还要登记,不允许私自改动,比较麻烦。

那就行,只要保证在一个网段就可以互通。

不知道你们固定IP用的什么技术,装权限软件不让用户改吗?如果要mac地址绑定ip那还是要路由的

网友:
固定IP的都是内网用的多,如果都不需要联网,只是组建小局域网,用不带WIFI的路由或关掉无线都行,口不够在加交换机。

网友:
设置静态IP,DNS不用设置的,在同一网段就行,如果有特殊需求,没办法设置同一网段,那就上点好的交换机,在交换机里面设置vlan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这些电脑都设置成静态ip,是不是就不需要路由器了?
但设置成静态IP,DNS怎么设置呢?因为局域网 ...

局域网内访问不需要DNS。再说了,局域网内的单机也没有公网域名,要DNS何用?

网友:
交换机就行了,固定好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