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白菜问题,开关电源“隔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4-04-18):
开关电源“隔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我这种半吊子如何能区分“隔离”与“不隔离”?

网友A:
开挂电源里面有高频变压器隔离  非隔离电源则是桥堆后面正极或者负极是直通负载的     很多led驱动恒流源都是非隔离的 触碰输出端有触电危险  隔离的则是桥堆后正负极都不与输出端直通

网友B:
半吊子最容易看光耦。通常电路板也会有意分隔的,变压器高低压两端两边就一只或者几只四脚元件连接

网友:
简单点回复:

抽象一点回答:   变压器二个线圈, 产生电磁感应传递能量,所以是隔离的!

小小的变压器传送大功率,频率高一点才可以。

网友:
还是得隔离才好  给电脑的12伏 加了一个隔离变压器 出12伏到音箱的供电   效果就不错  省得音箱总是开着电源

网友C:
“隔离”的电源你摸输出的一根线不会触电,非“隔离”的会触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输入输出它们没有等电位点的就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挂电源里面有高频变压器隔离  非隔离电源则是桥堆后面正极或者负极是直通负载的     很多led驱动恒流源都 ...

非常感谢

网友:
隔离应该和无线充电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吊子最容易看光耦。通常电路板也会有意分隔的,变压器高低压两端两边就一只或者几只四脚元件连接 ...

光耦合器,知道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的电源你摸输出的一根线不会触电,非“隔离”的会触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输入输出它们没有等 ...

懂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合器,知道了,非常感谢

看光耦看不出来,一些有的也是非隔离的,一些没有的也是隔离的

网友:
隔不隔离,我一摸就知道

网友D:
找个资深电工,用手摸一下就知道是不是隔离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资深电工,用手摸一下就知道是不是隔离的啦

最好找印度电工。

网友:
输入输出没有导线连接。

网友:
是的,隔离的则是桥堆后正负极都不与输出端直通

网友: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隔离的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合器,知道了,非常感谢

也有不带光偶的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