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 X60PRO耗电快-BQ25970充电IC漏电引起

楼主(2024-04-19):
继上次一个月多前修好的VIVO X60PRO定开机LOGO反复重启问题后,邻居又把主板充坏了产生耗电快、长时间不用把电池电耗完后低电就不能充电了。拿到手机后用充电小板把电池强制充上电开机再用充电器充满,从早上8点多待机测试到晚上18点多,电量从100%掉到62%,实属耗电太快!

拆机,万用表先测试下电池座,哇塞,正极端有0.039V的二极体压降值,就算是关机也是耗电的

看看图纸,电池正极端相连的网络元件很多(黄色高亮的都是)

电池正极端测试点处焊根线上电(未拍图),结合此机型最易损坏充电IC,把被怀疑的地方的屏蔽罩剪掉先,用手机热成像看看是哪里有漏电,发现充电芯片TI BQ25970高热了,运气真好,不是背面的元件

拆下充电IC,底部也有黑胶的

处理好焊盘

买充电IC耽搁了两三天,新的BQ25970准备焊接

焊好后的样子

再测试下电池正极端二极体压降0.286V,正常了

看看买回的TI BQ25970,用掉了一颗

主板装机壳中开机测试下充电正常

18:03开始待机,电量为63%,到19:45基本没掉电

拆下主板,把原剪掉屏蔽罩位置用高温胶带绝缘,把CPU上打上适量散热硅脂,不可过多

用铜箔纸贴好CPU等地方

屏幕中框CPU处也打上散热硅脂

装好机后再进行待机测试,到20:22时电量为62%

到23:01时电量为61%,正常的待机耗电

完美修复VIVO X60PRO耗电快的问题!
END

网友:
我有两台旧手机都是充电IC出问题,但是旧手机修的价值不大,最后都改成了外挂18650电池盒来用。

网友A:
热成像又立功了,邻居这次没给加鸡腿?

网友B:
修好一个月又坏了,真的是定时报废吗?我手里的vivo iqoo neo5已经快3年了。瑟瑟发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一个月又坏了,真的是定时报废吗?我手里的vivo iqoo neo5已经快3年了。瑟瑟发抖 ...

又不是同故障,原修好的部位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又立功了,邻居这次没给加鸡腿?

没加成,虽然不是保修

网友C:
有热成像仪真方便,不用熏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热成像仪真方便,不用熏松香

对头,直观方便

网友:
靠近就就能养活了自己

网友:
热成像真的是神器

网友:
屏蔽罩拆的有点狠

网友:
手艺真好,热成像很方便啊

网友:
什么叫做专业!这就是专业。

修手机有图纸。

网友:
那个表笔很巴适哦,自己做的吗

网友:
牛,动不动就是芯片级维修

网友:
怎么什么手机的图纸你都有?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我的x60pro也是耗电快,不过使用的时候好点快,放那不用的话还行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查手机图纸的?

网友:
我的LG G6耗电也挺快,估计就是什么元件老化了,不过太旧了就懒得捣鼓了,想找个便宜的洋垃圾也没看到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