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没有懂苹果一体机的,想改装成台式机

楼主(2024-04-19):
有台苹果一体机,A1418,不小心被重物压坏,屏幕报废,壳子变形,好在内部都是好的,连显示器还能正常使用,想把主板拆出来改装成台式机,但是发现不装屏幕的话风扇就会狂转,CPU降频,后来发现屏幕上有个温控,必须装上屏幕才能正常使用,但是又没法显示,开机画面没有,也没办法重装系统,想问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办法不装显示器,直接后面MINIDP接口视频输出,改成台式机

楼主:
没人指点一下吗?没原显示屏都装不了苹果系统了

网友A:
外挂显示器,usb 插键盘鼠标,主机藏在显示器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挂显示器,usb 插键盘鼠标,主机藏在显示器后。。

办法很不错,套娃式一体机

网友:
为啥要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显示器,usb 插键盘鼠标,主机藏在显示器后。。

这个方法只能用现有的WIN系统,没有原屏的话看不到开机画面,想改回苹果系统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