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大灯灯组 做个手电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4-04-19):
前大灯灯组,三个透镜,行车灯,转向灯集成,外壳破了,里面还有水,拆开来看看

外壳反光,透镜不是很清楚看见

主灯透镜

驱动模块,HUNYDAI KIA

型号标签

比较难拆,据说要用热风枪加热,胶软了就好拆,反正也是坏的,直接上锯,内壳还挺好锯,好像回收塑料
最先拆出这个,应该是行车灯,道光条在外壳上

行车灯,没有透镜,通过导光条

主灯,透镜

后壳,铝散热,被水不知泡了多久,都起白粉了

两个组合在一起的辅助透镜

后壳

这个应该是转向灯?比较简单,没有透镜

另外一片电路板,还有屏蔽罩?起什么作用?

主驱动模块拆开,里面都是水,腐蚀完了

外壳都是锈

全体最后合影,塑料进垃圾桶,其他试试能不能点亮

线束,这个主灯做个手电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A:
有的透镜不适合改手电,因为切割线和部分位置光束做了加强的,拿来做好密封改驴子灯还是可以的切割线不是照太高,中间还加强了

网友:
可以的,,主要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B:
这个灯应该需要挺高的电压才能驱动吧

网友C:
手电不好携带,还是改台灯应该不错。

网友:
好好清理一下,晒干,看能不能亮是关键。

网友:
改手电可能不行吧 散热和电池的问题都不好弄

网友:
嗯,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电不好携带,还是改台灯应该不错。

台灯不是越亮越好,不刺眼,舒服才是关键

网友:
改手电?不行,功率太大,电池受不了

网友:
改手电感觉不太方 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电不好携带,还是改台灯应该不错。

改台灯估计色温太高,太刺眼,显色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透镜不适合改手电,因为切割线和部分位置光束做了加强的,拿来做好密封改驴子灯还是可以的切割线不是照 ...

谢谢提供建议,主要想追求在漆黑的夜晚亮瞎眼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应该需要挺高的电压才能驱动吧

不知道驱动模块是不是有升压功能还是只是横流

网友:
电动自行车车灯

网友:
咸鱼上好多卖这个的,30多一个带驱动。

网友:
唯一的遗憾就是进水了

网友:
我拆了一个远光的,没透镜只有反光杯,12V直通灯珠,我住20多层可以照楼下学校操场

网友(2024-07-29):
我开车,上下班,有的电驴子真是

照晃我,对于他真的安全么

有的外卖小哥还开爆闪,呵呵,真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