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F开头的球机和2DE开头的球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4-19):
海康球机,开头字母好像有好几种,
不同开头字母的海康球机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这个不好说,自己对产品参数把,以前老公司为了招标自己做假型号.

网友:
这个要问官方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自己对产品参数把,以前老公司为了招标自己做假型号.

产品标签上写的型号,应该不是假型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标签上写的型号,应该不是假型号吧

也不一定,为了招标改型号的很多,因为这个型号别人没有,只有一家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为了招标改型号的很多,因为这个型号别人没有,只有一家能中....

为何为了了招标改型号呢
传说中的定制款是不是都改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说,自己对产品参数把,以前老公司为了招标自己做假型号.

需要把设备的标签替换掉么?
没替换的话,一样就能看出型号写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为了了招标改型号呢
传说中的定制款是不是都改型号的?

公开招标,指定特殊型号,找2家陪标的,定价高一点,这不就中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把设备的标签替换掉么?
没替换的话,一样就能看出型号写错啊

标签替换,软件也改,重新刷,要不就露馅了,其实我们18年就是h康普通型号,改个没有的型号

网友:
找个海康的客服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替换,软件也改,重新刷,要不就露馅了,其实我们18年就是h康普通型号,改个没有的型号 ...

海康的标签非常牢固,很难撕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康的标签非常牢固,很难撕下来?

以前很好撕的,那时候是塑料的,现在是纸的了,加热+壁纸刀慢慢弄把

网友:
吸引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