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空心杯减速小电机

楼主(2024-04-19):
减速小电机。空心杯据说效率很高手摇可以点亮led小台灯。可能有4v200毫安。

网友:
黄铜齿轮不错,这种电机只见过一个/那是收、扩、唱3用机里电机可惜线圈断掉了,没见识到空心杯电机的风采。

网友A:
空心杯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心杯是做什么用的

主要用在无人机上,电机功率大,转速高,体积小

网友:
自带减速机的啊
转子还有其他角度的照片吗?是一圈漆包线

网友:
实用性不大

网友:
永磁的电机,摇动转子,能发电。

网友:
这小电机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无刷的小电机

网友:
带加速齿轮的

网友:
空心杯电机还有个优点:惯性特别小。

网友:
里面磁钢固定,中间线圈转动是有刷。空心杯碳刷电机没齿槽转矩,拧动转轴很活,转子惯性小,正反转响应速度快。

网友:
这个空心杯有点大啊

楼主:
论坛怎么来经常出问题。。。

网友:
空心电机转速响应快  电刷磨损也快

网友:
中间没有传统电机的铁芯转子,线圈看起来就像个杯子

网友:
可以改为USB风扇的摇头电机

网友:
这种空心杯的体积已经不小了

网友:
黄铜齿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