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落地扇维修

楼主(2024-04-19):
美的落地扇维修

朋友的,放了1个冬天,拿出来就不能正常使用,表现不开机,检查风扇用手能转动,插电有提式声音,按键没有反应
拆开检查按键,发现按键问题,朋友说先修复,购买的按键回头更换,拆开清洗金属按键,在电烙铁焊好外壳。

拆开

按键氧化

清洗

测试正常

网友A:
这种电子控制的风扇,故障点集中在,
按键,阻容降压电路,可控硅,电机线圈温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控制的风扇,故障点集中在,
按键,阻容降压电路,可控硅,电机线圈温控保险 ...

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货不是有遥控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控制的风扇,故障点集中在,
按键,阻容降压电路,可控硅,电机线圈温控保险 ...

总结到位!

网友:
一般都是换按键,然后很多高度是特殊的,拆开洗下就行,没想到,哈哈

网友:
我一台美的机械款的,电机坏了,买了一台永速的落地扇
这种按键不是加一点缝纫机油润滑一下就可以了吗

网友:
美的也用阻容方案,挺low的。下次别拆试试wd40,直接喷。

网友:
还是琴键开关安逸

网友:
锅仔片确实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控制的风扇,故障点集中在,
按键,阻容降压电路,可控硅,电机线圈温控保险 ...

还有一单片机

网友:
阻容方案是低价王道,wd40是维修利器。

网友:
遥控放着不用也是浪费

网友:
按钮受潮氧化接触不良,一般按钮换掉,很便宜的

网友:
家里几个艾美特风扇用几年后都带“自毁模式”,那外壳。。。

网友:
夏天到了又是折腾电风扇的季节了

网友:
至少能买到配件,变频款更麻烦,控制板不通用。

网友:
按键最好还是换掉,没几个钱,管的时间还长些

网友:
WD40神油点点进去,再多按几下,不用拆按键无损就能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