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看98年的格兰仕电饭锅

楼主(2024-04-19):
当年给朋友买微波炉赠送的小电饭锅,现在转岗煮泡脚水,昨天谁烧开了溢到锅底了,导致漏保跳闸,今天拆开清理一下。
电源线有1.8m长,早年的1.4m位置的墙插充分够得着,标准的电饭锅电源插头。

煮饭按键在侧面

后面,有98年生产日期

锅胆上有刻度和防止贴紧埚壁的凸起,电热板锃光瓦亮,埚壁上有3个120度分布的防锅胆贴合的凸起

锅底可见3颗螺钉

取下插座2个螺钉,插座结构慎弥,插脚黄灿灿的黄铜本色,底线磷铜片弹性适中

取下固定底座的螺钉,翻过底座内部井然有序,跳闸杆处于护套里面,通断电是微动开关非常见的裸弹片结构

虽然20多年过去,电饭锅服役到被压力锅替代,既没有丝毫故障,外皮布满岁月痕迹,内里仍光鲜亮丽。

网友:
质量看起来不错 发热盘没有变色

网友A:
看到那个电饭锅专用插头就知道这锅少说得有20年了

网友:
这是物尽其用,发挥最后的余热。

网友:
很经典的结构

网友:
用料不错,这种插头比现在的耐用

网友:
现在买电器的赠品都是玩具级别的

网友:
现在的国标插头也挺好用的吧

网友:
电饭锅坏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当年折专用插头的成本不低啊

网友:
机械的耐用。

网友:
有些年头没看见这种电饭煲插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个电饭锅专用插头就知道这锅少说得有20年了

你厉害,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好像是我结婚时买微波炉赠送的,已经二十多年了。

网友:
有个85年电饭锅,分体的,正常使用

网友:
92年的三角牌还没有坏

网友:
做工不错,但没有三角牌的用料好,三角牌的线路用的是贼粗的单股裸铜丝外面套蜡管,只要塑料不老化可以用一辈子

网友:
原来的真的很耐用,现在就连汽车房子都是快消品了。。。。

网友B:
电饭锅与电饭煲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饭锅与电饭煲区别

这种6面全(保温)包裹的叫做电饭煲的吧,电饭锅的盖子是单层金属裸露没有保温包裹的,区别是这样的么?

网友:
这个电饭锅质量可以啊,20几年了,底部都没有上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