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解格力空调遥控器忘记了清理没有清理应该是清理了

楼主(2024-04-19):
简单拆解格力空调遥控器忘记了清理没有清理应该是清理了

好像是朋友还是同事的,总之忘记了,之前拆过通用系列(副厂)的,这次是正品的。

网友:
正品没有背光,质量做工没问题

网友:
有背光的好用

网友:
原厂的耐用

网友:
看上去做工可以啊 导电橡胶清洁一下就行了 当然外壳要洗刷刷

网友:
记得用不漏液的国产电池,才是

网友:
楼主,雅思中文几分 ?

网友:
老电器的配件都比现在耐用多了

网友:
老电器的外壳也耐摔

网友:
是正品,质量不错

网友:
老款。老款很耐操,新款功能多。

网友:
老款空调遥控,质量还行。

网友:
改进了啊,修过一个主控芯片没有加胶的,显示什么的都正常按键没反应,查周围都正常代换晶振也不行,最后加焊主控芯片正常了

网友:
也有一个是好多年的老隔离空调的一直使用没坏过

网友:
绝对正品格力。此款原厂有带背光的

网友:
格力厂家一直不加背光灯了,完全不考虑市场需要了。

网友:
谢谢分享,曾经有几个格力空调的原配遥控器,没拆过,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做工可以,比起集成度比较高的通用遥控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