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好像不会单个硬盘休眠

楼主(2024-04-19):
办公室里同事弄个4盘群晖,京东买的正品,好像平时休眠都是集体休眠,一点硬盘噪音都没有,一旦有读写,噪音瞬间就上了了,而且不是一块盘,好像都活跃起来了。

网友:
改温控风扇试试可行

网友:
弄的raid吧。我的黑裙好像是操作哪个盘,哪个硬盘灯读写灯才闪

网友:
老问题了。群晖为了支持硬盘热插拔,在所有硬盘上都有一个系统分区并做了raid1。每次访问都会使用到系统分区,就会全部启动
如果硬盘不经常动的话,有办法取消这个模式

网友A:
休眠除了省点电以外,对硬盘没有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休眠除了省点电以外,对硬盘没有好处。

休眠对硬盘没有好处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早就说了,群晖只要有一块在工作,所有的都不能休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休眠除了省点电以外,对硬盘没有好处。

都什么老黄历了,就跟关机马上开机伤硬盘一样,休眠了主轴电机停转,温度下降,当然对寿命有好处,至少不会有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什么老黄历了,就跟关机马上开机伤硬盘一样,休眠了主轴电机停转,温度下降,当然对寿命有好处,至少不 ...

不想争论,各人按喜欢的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休眠对硬盘没有好处吗?

个人感觉频繁启停更容易坏。
长期不用就关机。

网友:
底层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频繁启停更容易坏。
长期不用就关机。

机械结构长时间工作应该更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结构长时间工作应该更容易坏

但事实是我经手的硬盘大部分都是在加电的时候发现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什么老黄历了,就跟关机马上开机伤硬盘一样,休眠了主轴电机停转,温度下降,当然对寿命有好处,至少不 ...

要是经常被调用休息 还不如一直运行  看看服务器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是经常被调用休息 还不如一直运行  看看服务器就知道

经常?又不是不停的启停,我都是设置一小时休眠,就是nas真正处于待机状态时候硬盘才停转,隔三差五要读写数据时候是不会休眠的,硬盘发热主要来自主轴电机,休眠有利于延长寿命降低温度,服务器本来就是几乎一直在读取数据,当然没有休眠的必要,而且你猜服务器机箱风扇为啥要装那么多还那么暴力?

网友:
各有所长,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又不是不停的启停,我都是设置一小时休眠,就是nas真正处于待机状态时候硬盘才停转,隔三差五要读 ...

硬盘 不怕时间   怕震动  高温   经常启停   我这目前最长度7w小时  硬盘十几年来 还是杠杠的家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