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觉得空调选柜机还是挂机比较实用?

楼主(2024-04-19):
大家觉得空调选柜机还是挂机比较实用?哪个品牌比较好些?我所知道的只有格力、大金、美的、日立中央空调,哪个好些呢?

网友:
一般是房间用挂壁客厅用柜机,如果客厅面积比较少也可以用挂壁的。

网友:
2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这个是看面积的1.5匹最多也就20平方以内,如果层高比较高效果还差,柜机就是3匹以上了客厅的40多平的小的也没效果啊!中央空调就是费电室外机和室内的风机都得开!国外的大金 国内的格力中央空调都可以的!

网友:
取决于面积,大面积需柜机,卧室面积小用挂机,海尔空调也不错

网友:
房间大选柜机,房间小选挂机。我用奥克斯牌的。

网友:
前两年双十一打折1480买的华菱大一匹冷暖变频挂机空调,用了两年都还行

网友:
这些牌子都挺好吧,卧室用挂机,客厅用柜机,匹数选大不选小

网友:
钱多选柜机。

网友:
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要根据使用场景来的,毕竟两者的应用场景不同,一般客厅就柜机,房间挂机就够用了

网友:
董阿姨的玫瑰空调,美滋滋~~~

网友:
一套房子全部选了挂机

客厅加阳台走廊餐厅等30左右,也用了挂机,节省地方还不碍事,3匹的(挂机最大的功率)

国内一般大品牌都没问题

网友A:
我感觉小客厅用挂机更好,省地方,不知道有没有2匹的挂机,1.5匹的应对客厅加餐厅会有点吃力

网友:
如果是只用来制冷的话,还是挂机好,因为热空气在上面冷空气在下面

网友:
客厅面积大肯定还是柜机,如果是卧室还是挂机方便。

网友:
我认为空间大就选择柜机,

网友:
空调选柜机还是挂机得看功率,有3匹挂机。功率满足面积的情况下当然挂机好,省空间还便宜,维护更换又方便。

网友:
在功率足够的前提下优先挂机,省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小客厅用挂机更好,省地方,不知道有没有2匹的挂机,1.5匹的应对客厅加餐厅会有点吃力 ...

2匹的挂机很普遍,楼上说有3匹挂机,但我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