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一下大神关于嘉立创EDA原件库的问题

楼主(2024-04-19):
     如题:
              比如我想画块板子,但是没有找到原件的尺寸或者说我想偷懒直接复制别人的原件,但是试过几次都不行(复制不过来),有大神赐教可行的方法没

网友:
搜到元件库后克隆到个人库试试

网友:
克隆好像不行,那就点编辑然后菜单里 文件-->另存为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办

网友:
试过 复制 、粘贴 是可以用的啊

网友:
楼上已经说明了

网友:
复制粘贴是可以的,前提是同一个网页打开

网友:
版本不同,是否在复制元件方面也有些差异?

网友:
复制别人的元件不叫偷懒,共享元件就是为大家提供便利。画个板子每个元件封装要自己画的话那是开历史倒车。
我一般是找到别人的元件-编辑-另存到自己库里面

网友:
标准版随便复制

楼主:
专业版试过复制不过来
好的,谢谢各位大神,昨天自己量尺寸画了封装,画的难看,好在还能用

网友:
7楼正解,用快捷键复制、粘贴

网友:
我用通的,自己定义脚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