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录像机要是能改成NAS就好了

楼主(2024-04-19):
硬盘录像机要是能改成NAS就好了,可惜换主板硬盘认不出那么多,硬盘笼上是Marvell的88SM4140,主板上是Marvell的88SE9235!

网友:
这还是挺有创意的,加油

网友A:
能装16个硬盘,但是板子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装16个硬盘,但是板子非常小?

不是板子小,是必须用88SE9235才可以认出16个硬盘!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2024-08-30):
努力   造福后人

网友:
硬盘笼上Marvell的88SM4140,一分四,没毛病啊。把主板换成4口的SATA主板,然后16个硬盘笼就都可以使用了。

网友:
可以用nas改成监控服务器吧

网友:
  好多盘位的

网友:
硬盘笼可以利用下

网友:
这个 要是能改,确实让人眼馋

网友:
这个想法很不错,研究有成果了分享下啊

网友(2024-11-14):
找到,群晖,原始安装文件,查找监控机cpu核心,型号数据,如果是INTEL,就差不多,再在群晖原始文件里找bin,类别的文件,刷入到FLASH
闪存内,出不多的话,就可以运行,但是,监控机核心可能性能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