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电源适配器,就像光棍汉一样欲求高涨?

楼主(2024-04-19):
这几日折腾旧的无绳电话。拿出一个松下原配的电源适配器,产于2008年左右,额定是6V,空载一测高达10.3V,而且5525插头居然是内负外正?害的我不敢插。

搜索一下,好像不止我一例。这些适配器,包括我那个松下,应该都是变压器型的:

是否正常?有人说变压器型就是这样,插上带载就下降到额定了。但高这么多难以理解。5V,6V,12V分别变成8,10,17V左右。

另外,插头内负外正也太奇怪了。塑料壳上没有表示,是我实测发现的。

多谢指教!

网友A:
整流后电容滤波会增加电压

网友B:
小型变压器初级线径细,线损高,次级为了抵消线损的电压损耗往往提高次级电压,空载没电流的时候输出电压就偏高。这个在变压器降压的电源这个现象普遍存在

网友:
整流滤波后,如果没有任何负载,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将会是滤波前交流电的峰值电压,而不是有效值电压。

网友C:
变压器的电源头,空载基本上是标称值的140-150%电压

网友D:
很久很久以前的那种可调电压的电源不都是比额定高不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久很久以前的那种可调电压的电源不都是比额定高不少吗?

这几款都不是可调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后电容滤波会增加电压

这种设计出于什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型变压器初级线径细,线损高,次级为了抵消线损的电压损耗往往提高次级电压,空载没电流的时候输出电压就 ...

那接负载后,如何确保它按照负载额定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电源头,空载基本上是标称值的140-150%电压

但按计算,我楼贴所示都不止1.5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按计算,我楼贴所示都不止1.5倍啊

和输入电压也有直接的关系,输入超过220了吧?

网友:
这种变压器电源的输入参数是不是通常都标注220V xxx mA,xx VA?

网友:
空载电压高是正常的,主机内部有相应的电路兼容

有些变压器的电源内部集成稳压电路,这类输出就是正常电压

网友:
适配器古董,万用表更古董,看到这个表很亲切,三十多年前就有一款这样的,用了十年,放哪儿?找出来看看,应该还能用。

网友E:
DC头不是内正外负吗?这是专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头不是内正外负吗?这是专用吗?

08年之前的东西。无绳电话。按说不至于搞特殊,但反复确认就是如此。如果出故障,再怎么滴也不会反相吧,滤波是电解电容,有正负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型变压器初级线径细,线损高,次级为了抵消线损的电压损耗往往提高次级电压,空载没电流的时候输出电压就 ...

说得对,的确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E:
DC头不是内正外负吗?这是专用吗?

这个没有法规规定,由厂商自行决定。

网友:
八九十年代许多机器都是内负外正, 现在这样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