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罗格朗酒店卫生间插座

楼主(2024-04-19):
罗格朗酒店卫生间插座115v与230v

两个插口还有些不同  插上吹风机无法正常使用拆了研究研究

背面的样子就是一个变压器与插座塑料仓

品牌信息 早年间的产品 还tcl商标了

生产日期已经快十二年了

外面的边框 竟然还有3c

这个需要专用底盒   没底盒就是废品

能拆的螺丝就这几个

拆完了螺丝 还有卡扣

一点一点拆吧 有弹簧 一不小心就会蹦

变压器参数

防护门的设计 单侧铜片容易虚接  而且也不好装

铜片是焊接的

固定的模块 中间突起也是导电用的 这个插座的设计是不插入插头是不供电的 但是经常不用就氧化  导致报废

接触片与保护门还有铜片

接地是独立的 其实就是接在变压器铁皮上

拆下的变压器

为了接地 特意打磨的地方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占楼先,,,具体是这样的

网友A:
110V的插孔功率只能10W?那有什么用,只能插剃须刀用吗

网友:
在酒店经常看到,总算知道是啥原理了

网友:
两个插口还有些不同  插上吹风机无法正常使用拆了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V的插孔功率只能10W?那有什么用,只能插剃须刀用吗

应该是这样的,英文也标了

网友:
还以为是插电吹风的呢 原来是插剃须刀的呀

网友:
是不是相当于两个方形标准插座一样大。

网友:
没有地线,不能用品字形插头。

网友:
酒店住的少,我还是第一次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专为用110V的客户准备的。

网友:
認真發帖,以資鼓勵

网友:
嗯,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LZ好人啦,找了好久了

网友:
这变压器如果换成自耦的话功率可以上50W!

网友:
这是不是所谓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这是酒店卫生间里插剃须刀的,家里很少用到

网友:
插座价格还不算便 宜

网友:
家里很少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