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突发奇想把小米的人脸识别智能门锁X给改装成无线充电,说干就干

楼主(2024-04-19):
一开始,装了把小米人脸识别智能门锁X,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此门锁功能很多,还能有实时监控打开,还有云端,但是把这些功能打开后,耗电那个是相当的快,难道每2个月要充一次电?
对于动手能力强的我,不可能就此算了的,正是闲得手痒。
一开始,我是打算用华为的无线充电的电动牙刷进行改装的。

之后发现,这个电动牙刷充电太慢,每天只能进到2%给门锁,充是能充,但是太慢了。后面 这个蓝牙板只能充当查看充电宝的18650电池电量了。

把这个电动牙刷的电池换成了松下的18650电池,让容量更大一些。
拆了个充电宝,需要用到它的主板。其实用这个充电宝自己的电池也是可以的。

这个充电宝的主板焊上后,长这样。
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充电宝,无线接收模块接收的电量很低,不足以直接充向小米的锂电池,并且也不能拆开小米门锁的电池体,那么这个充电宝的主板就相当于把18650的电池当作了一个水池,用来储存电量。
当无线充电模块直接向电池充电,电量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这个充电宝会自动启动,检测哪个接口插有需要充电的负载,然后向负载充电,当充电宝检测到自身电池电量过低时,会中止输出,以防止电池过放。
此充电宝主板有自动开启与关闭功能,自动检测各接口是否接负载。

之前是想使用某宝买的无线模块向这个充电宝的TYPE C输入功能输入5V电压的,一边充一边输出,但发现,无线充电模块电流太小,充电宝不接受输入,并且无线模块还过载保护,没办法,只有直接接电池上了。你也可以试试发射圈用9V供电,可能接收圈就能输出足够的功率,能直供到门锁锂电池上了。省去了充电宝这一步。
但为了安全,卖家说这个无线接收模块带有电池的过充保护功能,但我不太放心,我还是接多了一块锂电保护板,也就是无线充电接收板输出BAT处接到锂电保护板,锂电保护板再接到18650电池,电池也同时接到充电宝主板上,充电宝的USB输出插到充电线输向小米的锂电池TYPE C 口。

有网友问:可以不要充电模块吗吗? 我看无线充电有直接输出5v  5w的。
答:我这个无线接收线圈板都是双输出的,输出5V和3.7V,而5V直接输出它只启动充电10秒就保护了,可能是发射圈我用的供电是5V而不是9V,或者接收圈功率过低,具体没有测试,有兴趣的可以试试发射圈用9V QC协议,不过要5根线了。如果直接焊线供电9V只需要2根线。
从某淘下买了套无线充电套装,QI标准的

这个发射模块,焊接线是支持5V到9V,我用的是5V2A的USB电源头。电源头虽然支持QC3,但是要5根线,我只用2根,所以输出还是5V 2A。
9V才是支持快充高功率。这模块是支持QI标准,15W 10W 7.5W 5W 自动识别输出的,不过需要9V供电。我用的是5V 的TYPE C口,我没有焊线供电9V。
我换了35MM线圈,原来是50MM的线圈,不合适,关门会出现近铁保护。毕竟门是铁的。
为了大家少走弯路,必须要换线圈35MM的。

另外一家22瓦的发射模块不支持换线圈,换线圈直接不启动。用它原来的线圈也是关门出现近铁保护。

接收板↓

接收板的BAT是接电池的,我是经过了锂电保护板后才输出到电池上,注意正负极。OUT是5V输出的。

把发射线圈换成了35MM的,发现使用这款的好处是比其它的一些要好点,它执行近铁保护不会那么严格。

当时用电动牙刷无线充电在测试,充太慢,才网上买的QI无线充电套装,2天能把锁充满电。

网上买个可换18650电池的单节充电宝,用它的壳子装电池,免钉胶固定到门锁改装的天地钩面板处。电路板也同样粘固定到壳子和电池一起,其实这些电路板的体积是非常小的。
这种壳子,很便宜的。再买点免钉胶。平时粘卫生间挂件的那种,小支的,买几支。

开始焊接头 TYPE-C,从旧线上拆开取出来焊的

打算把无线接收板安装到这个门上面

打算把无线发射圈装到  这个门框上面

这是门的天地钩对应的位置,因为智能锁不支持天地钩,所以把它拆除了的。
关门时,位置是刚好相对应的。以达到无线充电线圈相对应。
采用无线隔断是因为 防止拉线的话,不美观,难看,开关门次数多了,线会折断。

到时充电线也是从这个门孔子引出来到门里面。

下面开始拆门锁
后主体底下有个小盖子,用卡针把盖子挑出来,注意卡针不能插太尽,里面有个发声单元,插一点儿,然后挑出来后,可以拧下底座的镙丝,拿下握把底座才能拆最后一颗丝才能把门锁拆下来。

计划要在此处开孔

开孔完成后,接上电池和线看看OK不

然后忘记拍图了,这根线要留一段在里面,好拉伸,引出线与门锁的天线一起引出来,注意不要让机械轮卡到线。
然后安装回主板,线通过门锁位的孔子拉到门的天地钩上面。

把电池充电线接到这个DIY的模块,无线接收线圈就在我手握那儿的黑色的贴纸下
插上插头装回去的样子,美观。

装上电池前

装上门锁电池后,我测试了一下

充电正常,闪灯。
然后开始拆我门的包边框门套,给门框的天地钩门框孔开洞,以穿线用。

进行穿线和焊接
注意正负极

切割原美缝,以埋暗线

我暗线引至这个86底盒后,引向天花板吊顶,5V充电器就是在天花板上面。

埋线后,打回美缝

然后把无线发射圈固定到门框的天地钩孔子应对处,要对应上门扇的无线接收线圈,间隔也不能太大。
先轻微固定,测试没有问题后,再加固定。

我把它涂成了黑色,贴了张门锁的纸,档着里面的发射主板,美观些。

关上门的样子。

然后我使用 HOME ASSIS....也就是智能家居控制系统来控制对门锁的充电自动化。

门锁低于一半电量时,启动智能插座向5V电源通电,电源通过无线发射圈向无线接收圈充电到电池,电池电量达一定程度后向小米锂电输出充电。

当门锁电量快满时,过一段时间后就停止充电,自动控制断开智能插座,这样就达到了自动充停。智能门锁一直有电,不会缺电了。关门时无线线圈才会充电的。
如果你也想改装,碰到什么问题,可以问问我的。改装后,门锁的保修估计是没有了。

网友A:
电源已经改到门框上了,为什么不直接改到门上?DC供电多好,充电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已经改到门框上了,为什么不直接改到门上?DC供电多好,充电都省了

不想让门框与门之间有根明线连接着,并且开关门多了,线容易断。

楼主:
现在我敢回复网友了,刚找根线焊接到接收板5V接口WOUT测试了。
发射圈现在用的是QC协议 9V,输出功率可能是自适应接收圈的5瓦。

接收板直接5V输出到小米锂电池的TYPE C口,结果就是:
它能充电,10秒后也没有跳保护,看似乎OK,但是,接收板已经温度达到了烫手级别,闻到了一阵胶的味道了,我就马上断开了,等一会冷却后,又试,还是很快就已经过热,非常的热,热到不能用手触碰这块板子,又再次闻到胶味,我不敢继续试了,怕烧板,按我理解,这种温度下去,撑不过一分钟。更换了几个充电头,都是9V的QC的,结果一样。
如果拔掉小米的锂电池,空载的话,接收板就不热。

然后找了个5V1 A的充电头试,就没有问题,能充至小米锂电,接收板也不过热,也试了5V 2A的充电头试,也能用,也不过热。只是发射距离有点短。0.5CM内能正常用。目测确实能省掉中间充电宝这一步骤。
结论就是,此接收板无法承受来自发射板接 9V 或者QC协议头,只能承受使用5V 2A或者1A,小米锂电池的充电要求参数也是 5V 2A。

网友A:
有不少弹簧触点可以选择,找接触面积大的、行程长的,关门就充电

网友B:
看了一遍,云里雾里的,是不是这样改的:无线充不是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嘛,原指纹锁充电口接了一个无线充接收,然后用了一个发射板与之对应,发射板接的瓷砖封走的常电,是这样吗?

网友:
我用的杂牌门锁,早上低电量提示,中午回家被锁在门外。也考虑过装一个无线供电,或者用探针接触供电。

网友:
这是把充电宝当保护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不少弹簧触点可以选择,找接触面积大的、行程长的,关门就充电

找不到合适的,可以用一个触点的接正极,电源负极接门框

楼主:
使用 5V 2A的充电头,接收板5V WOUT直接输出到小米锂电池,也不能让接收线圈靠太近发射线圈,要不然接收板也有点热,虽然不太烫手,感觉不太安全的样子。看我这图,是有约4-5MM的距离,接收板才不会太热,充电也稳定。个人觉得还是接BAT输出到3.7V的锂电池用充电宝方式较好,板子那是完全不热的。

网友:
电动牙刷、蓝牙模块、自动开启的充电宝、无线充电、换线圈、、、
有点复杂有点绕,看了几遍终于明白大致的

网友:
楼主厉害了,不过门锁还是不乱改装,锁出现问题非常麻烦,我也是小米的智能锁,使用8节5号的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遍,云里雾里的,是不是这样改的:无线充不是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嘛,原指纹锁充电口接了一个无线充接收 ...

发射端的线走的是瓷砖缝,接的是直流5V 2A电。
整个就是 5V 2A充电头---无线发射端---|  |---无线接收端---3.7V输出到锂电保护板---18650锂电池---充电宝主板-USB---TYPE C 小米锂电池充电口(门锁)。 我目前用这种。

如果这样: 5V 2A充电头---无线发射端---|  |---无线接收端---5V 1A 输出直接接-TYPE C 小米锂电池充电口(门锁内),线圈靠太近接收板会有点热。

如果这样: 9V 或QC协议充电头---无线发射端---|  |---无线接收端---5V 1A 输出直接接-TYPE C 小米锂电池充电口(门锁内),接收板会非常热 烫手,估计支撑不过一分钟就要烧毁。

网友C:
无线充电效率低

网友:
很有创意,不用担心电池电量

网友:
我有几把这个锁的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充电效率低

不需要多高,我设的HOME ASSIS控制的是低于一半电就开始启动充电,充满也就2天时间,反正也耗不了多少电的,效率这个不需要担心,充满后会自己关掉的。它只需要2个月执行一次自动充电而已,都不用管了。小爱音箱也会在每次关门的时候报一下门锁的当前电量,如果出了什么错误,主人会及时知道。

网友:
看着改造的工作量还不 小

楼主:
我还是觉得输出到电池充电宝的方式不会过热,使用寿命长。
我充电宝电池并联了电动牙刷,能蓝牙连接进来查看充电宝的电量。
充电宝的主板它是电池电量上升达到38%时就会自启动输出,降到2%会停止输出。

反正 各方案都测过了,大家基本也了解的了,该用哪种,有想法改的可以参考。

补充内容 (2024-4-24 19:08):
更新内容至91# 楼,后面有图,请详阅读至91楼。

网友:
接入home assistant耗电量这么大么?同款小米X我接入的米家,1月20号安装的,到现在基本还有一半的电量,而且小米给了两块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