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只拆一点点的电脑:为了数据安全组RAID1

楼主(2024-04-19):
昨天把备份用的移动拿出来发现放太久了坏了!放坏了!把盒子拆了装在主机SATA上也是一个毛样。是500G的本本盘。
=====================
这个硬盘本来就是很久用一次来备份的,主要是备份相片跟相关的工作数据用。还好主硬盘里有数据。
电子产中放坏也是有的事,想不到硬盘不用也会坏。
刚好主板是支持RAID的,所以就有了这次的折腾。
=====================
手上有两个1T的2.5硬盘,都是本本升级下来的,基本没怎么用。不过品牌不一样,一个日立一个希捷,日立7200转,希捷5400转,不过没关系了,我要是RAID1不是RAID0.
我的机箱是先马米立方的,自己改过,不过只是为了用矿龙1250W的电源改了下电源安装位。机箱自带两个2.5的硬盘位,两个3.5的硬盘位。而且主板上有两个M2的位。特理上支持的。
这是之前装机的图了,主要是改了下电源安装位置向后凸出来以适配加长版的1250W电源,要不装不上

2.5的硬盘位就是电源边上。

当初选这个机箱是为了主板能水平安装,又支持MATX,用大散热器跟大显卡不会变形出问题。
=====================================
第一步是物理连接好硬件:
特别说明:此操作会把组RAID的硬盘上的数据全删除,请先备份好数据及把不相关的硬盘线拔掉,免得误操作!!!
把两片2.5 1T的硬盘装在硬盘架上。

然后装在机箱上并连好线

开机,DEL进入BIOS

F7进入高级设置

选-启动-CSM

选-开启CSM-关闭

F10-保存重启

然后开机后进入BIOS-高级-SATA设置

SATA模式-改为-RAID

返回-高级-往下翻就可以看到原来隐藏的选顶-RAIDXpert2 Configuration Utility

RAIDXpert2 Configuration Utility-Array Management-Create Array-Select RAID Leve-RAID 1-Select Physical Disks-点选需要RAID的硬盘装置并设置为[On],完成后点选[Apply Changes]完成RAID组建
上面这个没图了,因为当时在这里设置了半天没有截图,因为到这一步时我的Create Array选项是灰色,一直组不了RAID,后面才发现是因为你打开SATA RAID选顶后系统会自运帮你组一个ARRAY阵列组,你得先把这个默认的删了Create Array这项才为可选状态,我在这一步卡了半天后来才知道,谁叫第一次玩RAID呢。

组好RAID1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阵列组了

至此,硬件跟设置就全搞好了。然后就是进系统装驱动了,WIN11 64位你第一次组好后系统是看不到硬盘的,因为没有装驱动,建议AMD的主板直接上AMD官网下驱动别去主板品牌官网下,没毛用。
这是装好驱动后样子,我开始上的AUSU下的RAID驱动,不是安装版的就算了,我安装后还有一个没认出来,磁盘管理里也没有发现硬盘,后面就直接上AMD官网下了最新的安装版的驱动,这个是安一次后驱动加管理软件都有了

这就是管理软件,没有中文版
我的正在初始化

然后打系统磁盘管理就发现了所有的硬盘了

不过我发现把SATA设置为RAID后有的软件不认SATA硬盘了
只发现了NVME硬盘跟USB2M2硬盘盒

有的软件能正常认出来不过也读不到相关信息了
两个组RAID1的硬盘只认成一个盘

好了,折腾玩毕,这个RAID1的1T硬盘就用来放重要的数据了,别的下载的什么的都丢那几个硬盘内。

========================================
========================================
附上ASUS官网的教程

1. 计算机开机后,立刻按压键盘上的‘delete’键,进入BIOS [Advanced Mode]
(若开机后,按压键盘上的’delete’键后进入的是BIOS EZ Mode,则需再按压键盘F7键)
2. 点选 [Advanced]页面并点选[SATA Configuration]选项
3、点选SATA模式并设置为RAID。如果是组NVMe RAID,则把NVMe RAID模式设置为RAID
4. 点选 [Boot]页面并点选[Launch CSM]选项并设置为[Disabled]
5. 按压键盘F10键,点选Ok,保存选项,计算机重启
6. 计算机重启后立刻按压键盘上的’delete’键,进入BIOS [Advanced Mode],点选 [Advanced]页面并点选[RAIDXpert2 Configuration Utility]选项
7. 点选[Array Management]选项
8. 点选[Create Array]选项
9. 点选[Select RAID Level]选项并选择您想要的RAID层级,以下举例选择为[RAID 0]
10. 点选[Select Physical Disks]选项
11. 点选需要RAID的硬盘装置并设置为[On],完成后点选[Apply Changes]完成RAID组建
12. 在Array Size的提示框中输入您所要的数组容量,并点选[Create Array]选项,完成RAID组建

      如下举例默认值是采取最高可容许的磁盘容量

※注意:无论建立或是删除RAID,原硬盘内数据皆会被删除,请在执行操作前确认硬盘内所有重要数据皆已备份或转移。一旦执行建立或删除RAID后,原先硬盘内数据则无法再恢复。

网友A:
RAID阵列是为了单块硬盘出故障的时候服务不离线保证数据的持续提供,并不是为了数据安全。。。

例如数据被删除破坏,镜像盘上是同步操作的,或者供电、意外损坏,两块硬盘因为工作环境一样,死也会一起死。。。

所以真要数据备份的话,要么双机冷备份/热备份,要么异地定期/实时备份+历史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ID阵列是为了单块硬盘出故障的时候服务不离线保证数据的持续提供,并不是为了数据安全。。。

例如数据被 ...

RAID1是镜像,是防止硬盘物理损坏,坏了一片还有一片可以保存数据
你要把数据删了能怪谁?谁的电脑上挂的硬盘是一起坏的?你要说电源烧了顺便把主板硬盘一起带走那是很小概率的事。
个人数据你不能跟公司的比,我只是加上一个保险而已,而且是因为刚好有两个闲置的不值钱的1T硬盘可以折腾。重的要还可以百度云盘同步呀。放移动硬盘呀。
不同意你说的RAID不是为数据安全是为了不离线保证数据持续提供,RAID1不可否认比单硬盘更安全吧。你不能把数据公司那套搞家里来,谁家搭个存储服务器还得异地也搞一台来热备份?而且我也是发现原来硬盘放坏了才组的RAID1的,你说的有理,但是对于个人用户来说不合理,谁家会双机冷备份/热备份,要么异地定期/实时备份+历史版本,有多少人有这个条件?
你就是来显摆你的知识来了不是从个人实用角度出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RAID1是镜像,是防止硬盘物理损坏,坏了一片还有一片可以保存数据
你要把数据删了能怪谁?谁的电脑上挂 ...

“RAID(Redundant Arrays of Independent Disks)即独立磁盘冗余阵列,是一种数据存储技术,它通过将多个独立的磁盘组合成一个系统,以提供更高的存储性能、数据冗余性和可靠性。

在RAID系统中,数据不是存储在单个磁盘上,而是分布在多个磁盘上。这不仅提高了数据传输的速度,还通过数据冗余增加了数据的安全性。如果阵列中的任何一个磁盘发生故障,系统仍然可以访问和恢复数据。RAID技术包括多种不同的级别(例如RAID 0到RAID 5),每种级别都有不同的性能特点和应用场景。”

RAID的定义。“如果阵列中的任何一个磁盘发生故障,系统仍然可以访问和恢复数据。”

这才是他的核心设计用途。当然你可以说,我就不按他的原始设计来,我是***用途,所以我就愿意拿他来当***用,那也没问题啊。。。
如果你本来就知道RAID不是用来做备份用的,那就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坚持认为我就是愿意拿RAID做备份数据用,那只能说,你其实根本不在意你的数据安全性。。。而不是我用来显摆知识,嘿嘿。。。主数据和备份具有相同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事情,对于备份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两块硬盘在使用过程中同时读,同时写,条件基本相同,很有可能坏也是同时坏。

至于异地备份。。。做个私有云,想办法公网映射出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其实在群晖上组成了4块盘的RAID5阵列,即四块盘任意一块损坏时抽换恢复数据即可。
但是使用过程发现,每次你打开群晖的时候,四块盘一起工作,一起读写(冗余数据是平均分布在四块盘上的,读写一次数据,四块盘一起工作),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一块盘损坏,在你抽换盘热恢复的时候,四块盘都将处于连续的密集计算读写恢复过程,如果另外三块在恢复过程中有一块再次损坏,则数据会恢复失败而丢失。另外,容量越大,恢复时间越久,我印象里2T的四块盘可能需要两天左右的计算恢复时间。期间硬盘在高密度一直不停读写。

至于RAID1,如果有一块盘损坏,重建的时候相当于另一块盘GHOST整盘到新盘。此时如果数据盘在恢复过程中损坏,数据则也会丢失。

所以在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RAID5阵列的群晖被我设置为每周夜间定时开机几个小时,和我新建立的一台放在我父母家里的单硬盘群晖同步数据,备份数据后关机,而以单硬盘的群晖为主服务器,24小时在线作为私有云盘使用。

RAID5阵列群晖作为第一备份措施,第二备份措施则是群晖上的重要数据目录采用Drive Clienrt在电脑上实时同步镜像,每次电脑开机的时候都会实时同步数据至两侧相同。电脑关机再开机后也会自动同步。

。。。怎么说呢,我以前也坚信RAID是个安全备份技术。自从真正使用他之后,你眼睁睁看着一块硬盘毁损,眼睁睁看着他十几个小时连续咣里咣当的读写恢复,心惊胆战的琢磨着可别恢复过程再坏一块儿盘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琢磨新的更可靠的备份方法了。。。

所以,你觉得我是显摆也好,我是卖弄也好,如果你能从我显摆的东西里面看到有用的东西,那是最好,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希望论坛里来来往往的朋友能从里面看到一些不同角度的内容。

怎么说呢?说起来,论坛里发帖子的,但凡说我做了个什么什么的,哪位不是想来显摆显摆的呢?难道是发来让大家看看我有多不靠谱的?

网友B:
还是全塔机箱用的舒服了,理线和散热好太多了。

网友:
好大的散热器

网友C:
电脑 不错,挖地雷速度会快吗?哈哈。

网友D:
百度云盘。移动硬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百度云盘。移动硬盘

蓝爪子网盘限速超慢,必须买会员才提速,备份在网上服务器不安全。楼主超大散热器和显卡不少钱,raid备份服务器不需要太好主板,硬盘接口适当多些。

网友: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ID(Redundant Arrays of Independent Disks)即独立磁盘冗余阵列,是一种数据存储技术,它通过将多个 ...

咋说呢,你的前三段不用从网上抄来的,我要是没有了解过RAID就不会来玩RAID了。
首先,RAID1比单盘是不是理论上来说要靠谱?单片硬盘坏跟两片硬盘同时出问题概率是不是要更低一点?
其次,是条件,我的前提条件是手上刚好有两片2.5 1T的放着没用才来组RAID1。不是像你一样有两台群晖一台四个硬盘一台还用来备份的条件。
再有呢,你也说了,RAID1中坏了一片硬盘至少还可以从另一片中恢复这就是我要组RAID1的初衷了,在手上有的硬件条件下不新增别的东西下只是设置下就能多一份保险何乐而不为?
你一直强调RAID的核心设计用途,说什么硬件坏一片不影响它不断续的数据访问。
这跟我有半毛钱关系?我是个人用户,我是个人电脑,我只想在不用投入资金的前提下能利用手上闲置硬件给我的硬件加个保险。我又不是服务器,我可以关机,我随时可以关机,如果硬盘报错我可以关了机来换片硬盘或是从别的硬盘上来把数据导出来就好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说的都对,但是那是针对不能关机的服务器来说。
我是利用现有条件跟硬件来做一个相对于单硬盘来说更安全的RAID1,这个跟你说的理论没有冲突的。
在不考虑成本及空间的条件下,我上个存储服务器不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大把的退下来的服务器不贵有几个个人玩家去玩的?不考虑电费也得考虑噪音问题。
黑群我有一台,很久不开机了,我的黑群最多是做为电影服务器用的,下载的电影放上面,全家的投影跟电脑手机还有电视可以共享来播放。
======================
所以呢,你说的对。但是我个人不赞同是因为我不需要且没有也不想投入来做。
我只想做个RAID1,因为机械硬盘故障率很低,我的RAID1在故障率低的前提来再加份保险我认为在现有条件下是最优选。而且我的电脑天天用,但是天天关。我不会一直开着不能关。
还有就是家用机器你一直说的什么热备份,保持数据访问。万一一块硬盘有问题了,你的SATA调协支持热拔插我的不行,我的普通机箱,民用级主板,零售级SATA硬盘而且还是用螺丝固定的,在不关机前提下我没办法去拆装,而且为什么我的个人电脑不去关机来操作呢?
======================
用途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我没有否认RAID技术的好处及用途。要不我也不来玩RAID1了。但是我的需求本就没服务器的需求,所以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
你说的对,来发贴的多少有点显摆的意思。我也有,我支持你的观点及你的做法,本来就是个人需求不同所以做法不一样。就像是电脑一样,有的觉得一台I3就好,但是有的人就是得I9才行。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
以我来说,我的数据构成,主要的大头就是多年来家人的相片及录像,其次是一些OFFICE文件,PCB,CAD,SW及电子折腾相关资料,但是占的空间不大。为什么觉得1T的RAID1就够了,就是主要放相片录像。别的放移动硬盘就够了。别看我硬盘多,电影游戏是大头,但是这个没了就没了,只是花点时间下就好。
你的需求决定了你做法,做了RAID5还用异地来备份说明你有这需求,相对来说你做的是对的。
我利用闲置组个RAID1放放相片,我觉得我也没有做错。
有些做法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需求。没必要强加于别人。开心就好。
前段时间玩烙铁,有个DCDC电路,后级负载大概300-450MA左右,大家都用600MA的芯片,但是由于我手上有MP2315GJ能最大提供3A所以我就用了,难道就说我一定错了?这个不能用?问题是我又不做批量产品,相对于600MA的芯片成本我的是高了,但是我不用重复购买芯片相对于我来说成本又是低了。那你说我是成本高还是低?是对还是错?有时不能从自己角度看问题,选择是相对的。
=====================
最后说一句,全国个人电脑中有多少人有数据备份的习惯?或是有这个意识?或是根本没需要?因为多数都是娱乐用?

网友F:
2.5寸的硬盘就是容易坏,还是3.5的耐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全塔机箱用的舒服了,理线和散热好太多了。

原来是全塔的机箱换的这个,因为可以丢桌面上,折腾什么的方便,外接个硬盘什么的直接就可以了
理线是什么?全藏在下层散热这个没得说,前面是铁网进风,整个一个20CM的风扇在前面,后面一个12CM的排风,电源是底部外部进入直接后部排出的,当初选这个箱箱就是看中了散热跟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 不错,挖地雷速度会快吗?哈哈。

还行,就是有上QQ聊天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爪子网盘限速超慢,必须买会员才提速,备份在网上服务器不安全。楼主超大散热器和显卡不少钱,raid备份 ...

大哥,这是主力机,不是用来备份的机器,啥家庭啥条件呀,那能用这个来做个黑群的功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寸的硬盘就是容易坏,还是3.5的耐折腾

机械盘在不受外力的影响下还好了。2.5的盘容易坏可能跟它工作条件有关系,都是装在本本上多一点,动来动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机械盘在不受外力的影响下还好了。2.5的盘容易坏可能跟它工作条件有关系,都是装在本本上多一点,动来动 ...

是的,还就是用在移动硬盘上,也是环境恶劣

网友G:
在windows下设置映像盘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windows下设置映像盘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倒是没有了解过。我了解下,如果能系统下能设置双盘镜像就不用RAID了,因为设置了RAID后WIN系统下全认为是SCSI设备了,很多软件也认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还就是用在移动硬盘上,也是环境恶劣

是呀,我坏的那个500G就是装在移动硬盘盒里坏的。不过现在移动硬盘都是用固态的多点,我是用的本本升级下的M2硬盘加个盒子,这种方案好一点,一个是体积小便捷,二是USB3.0速度也够用,而且现在M2的硬盘盒也便宜,特别的NGFF的硬盘盒10多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