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不读写就会自动进入睡眠状态么?一般多久不读写会进入睡眠状态?

楼主(2024-04-19):
机械硬盘进入睡眠状态,盘片是不是会停止转动?
西数紫盘和红盘是否都支持睡眠状态呢?

网友:
好像有2种状态,一个是磁头架回位,然后是停转,可以固件控制,也可以平台系统控制,以前的绿盘,磁头回去的时间太快,好像是几秒钟,我用软件改300秒改了好几个,不同硬盘不一样。
停转这个,主板可以控制,系统默认大多数好像是20分钟,可以改的。

网友A:
休眠需要主板和系统支持,现在除了有些硬盘盒不支持,一般都能支持,具体时间可以去系统修改,不建议修改的很短,我nas设置半小时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休眠需要主板和系统支持,现在除了有些硬盘盒不支持,一般都能支持,具体时间可以去系统修改,不建议修改的 ...

你说的休眠是系统休眠,不是机械硬盘休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休眠是系统休眠,不是机械硬盘休眠?

系统休眠,硬盘休眠都是能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休眠,硬盘休眠都是能设置的

关闭硬盘是磁头归位,盘片停止转动么?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不同软件的设定不同吧,我觉得休眠挺好的啊,减少噪音,降低能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不同软件的设定不同吧,我觉得休眠挺好的啊,减少噪音,降低能耗。 ...

不读写一段时间,就进入睡眠状态,是由硬盘固件控制么?
一般是多久不读写进入睡眠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读写一段时间,就进入睡眠状态,是由硬盘固件控制么?
一般是多久不读写进入睡眠状态? ...

应该不是硬盘固件,是操作系统。我在WIN10下上网,大概1小时吧,系统就把机械硬盘休眠了,只是固态硬盘在维持运行。

网友:
记得windos的电脑电源管理里面是可以设置的呢,可以设置电脑休眠,可以单独设置硬盘休眠,硬盘休眠后电脑就没声音了,再动就听到嗡家伙硬盘转起来

网友:
机械硬盘休眠应该是电机不转了,磁头肯定归位,不然就降到盘片上了再开就划伤盘面了。

网友:
我有一个企业级硬盘东芝MG08,
网上说企业级硬盘没有休眠功能,但是我接到usb硬盘线上之后是可以自动休眠的,是usb硬盘线本身的休眠功能。
我测过功耗,正常运行时硬盘耗电8w左右,休眠时耗电零几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