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熊电煮锅DRG-210GA,并更换温控开关T1/11-改低温油炸

楼主(2024-04-19):
分体式外观,便携。底部三颗螺丝直接拧开,里面大半圈发热管,结构简单,1档600w,二档串联一个10A二极管300w,125℃温控开关+192℃ tf熔断保险。

已经提前买好了160℃常闭ksd301温控开关,但是这个原装T1/11型号有点坑啊,引脚是4.6mm的,ksd301是6.3mm,另外固定脚长35.8mm,螺丝孔位27.7mm。ksd301装不上。
本想直接固定一边,另一边压到螺丝下面,用高温胶水固定防止偏移。稍微比了发现ksd301固定脚边缘刚好能够着螺丝孔,用3mm圆锉给ksd301扩孔后刚好勉强能安装上。
插簧端子已经买了6.3mm的,想想我也没啥专业工具,原装的也不好拆,折腾几下容易损伤导线。最后直接用螺丝刀扩孔算了,大小刚好能卡仅6.3的插片,最后用钳子夹紧。
插簧2边原装的热缩管损毁了,并且卡扣也扣不上。所以另外用聚酰亚胺高温胶带绝缘,最后粘到一起防止往外松脱。

网友A:
这么改外壳的塑料受得了吗?

网友B:
电煮锅看着挺小 巧

网友:
结构简单 使用便捷 维修也容易

网友C:
这么改的目的是啥?

网友:
修得不错,动了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改外壳的塑料受得了吗?

耐高温的,而且改的温度并不高,125-160。没改更高的是不需要,塑料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煮锅看着挺小 巧

用了好多年了,旋钮开关坏过改成了3档圆形按钮的,前段时间给家里人用过天天煮肉汤,弄得里外都是油。用洗洁精给里外拆开都洗过,当时都想扔了。一直煮东西用腻了,又拆开换个温控准备煎点烤肠,n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煮锅看着挺小 巧

1.2L,一个人煮汤圆蒸馒头炒点菜很好用,但是炒菜不能爆炒得带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改的目的是啥?

煎烤肠,标题不是写了么

网友:
确实够小巧的,好像现在厨房小电器都开始往这方面发展了

网友:
达到自己满意的温度就行!

网友:
用小点扁的那种就不打孔了

网友D:
改动后有防干烧吗

网友:
改温控原来是要开发新用途,玩儿得很6

网友:
这种锅一个人煮稀饭正好,我做了个控制器,大火10分钟,小火约100W30分钟,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动后有防干烧吗

防干烧就是温控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煎烤肠,标题不是写了么

厂家可能用的定制零件,网上买的就会尺寸差点

楼主改造后烤肠做的怎么样,好吃吗

网友:
小熊的东西真别碰,我在售后干过些天,质量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