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瓦尔塔蓄电池做个移不动电源

楼主(2024-04-19):
汽车电瓶用了四年,还是好的,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换新了。几年前买了个逆变器,一直吃灰,现在有了换下来的电瓶就可以盘活了。缺少一个充电器,不知道什么牌子好一点,安全可靠

网友:
我用的这种,那时候车一个月不开一次,放一个礼拜就打不着

网友A:
移不动的电源用来干吗?这年头还怕停电吗?

网友:
有配件,自己做个可调电源就行,不会网上买个也不贵

网友:
移不动电源 。这名字起得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不动的电源用来干吗?这年头还怕停电吗?

充好电放车上,出去玩用

网友B:
换新电瓶的时候一般都收走旧电瓶,抵一部分价格。这样留下旧电瓶,要加多少元子呢?

网友:
12v电瓶充电器要买6A的

网友:
叫后备电源更贴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新电瓶的时候一般都收走旧电瓶,抵一部分价格。这样留下旧电瓶,要加多少元子呢? ...

4S店换,好像收不收旧电瓶都一样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好电放车上,出去玩用

那还不是移动啦

网友:
也有个旧电瓶,目前做点焊机供电,其余闲置,想提高利用率,加一个外壳,搞成移动多输出户外电源,放车上,出门用,但这种好像需求也不大。
充电我没有专用的脉冲充电,开始用14V1.5A电源充不进,后来就用的12V30A开关电源调到14.5V直冲就行了,充电电流大的时候有5-6A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店换,好像收不收旧电瓶都一样价。。

950元,新的!旧的抵1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店换,好像收不收旧电瓶都一样价。。

京东以旧换新不到400,4s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