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什么原因导致耳机插孔插入一半才有声音。

楼主(2024-04-19):
上次入了一个蓝牙音箱,插入3.5mm耳机插口的时候没有声音,
发现只要拔出一点点才能有声音。

广场舞大妈的最爱,万利达月光宝盒2代/M+9019A有源音箱拆解改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33550

普通的三脚耳机插口。

这是全部插入状态,接触点刚好对应耳机公头的金属部分。

需要退后1-2mm左右,才能正常发声。
这种状态下,金属触点刚好在中间的黑色塑料部分。

这个插头很标准啊,完全插入刚好在金属接触部分。

稍稍退后一点的状态。

这个插口采用单声道设计,左右声道出来串联了120  1k电阻,合并之后串联到一个电容上,最后进入到芯片的引脚上。
地线串联了一个2.2k的电阻在左右声道后面。

网友:
3.5接口母头里边是弹片,所以不能以外边的触点算距离

网友:
簧片氧化或者断线导致的单声道

网友:
单生道插双声道的耳机,稍微拔出来一点相当于耳机两个单元串接到一起了

网友:
插头和插座不匹配

网友A:
我感觉是插座以外的问题,和机器没关系,线材,线材另一端的功能定义不一致,拔出去点就是中间接地的时候正常,说明线来的信号不是末端地

网友:
线的公共屏蔽线断了,只有双声道信号没有公共地线回路,换一根3.5线!

网友:
嗯,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插座以外的问题,和机器没关系,线材,线材另一端的功能定义不一致,拔出去点就是中间接地的时候正 ...

现在把右变为了地,左声道依然是左,这样看来,这个插座没问题,问题出在上级设备那里。

楼主: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蓝牙麦上面,我用手机连接正常,用蓝牙麦就不行。

网友:
进来看看,换根线或换个音源试试

网友:
弹片有问题的

网友:
看样子是蓝牙麦接口不标准,拆开看看蓝牙麦接口是不是四线的

网友:
是不是蓝牙接收器的3.5mm插座规格不匹配,3.5MM手机耳机接口标准有两个,一个是OMTP的标准,一个是CTIA的标准。OMTP又称国家标准、国标;CTIA又称国际标准、美标。

网友:
可能不匹配

网友:
7楼应该是对的

网友:
簧片变形接触不良,全部插进去簧片被顶开了接触不到,退出来一点簧片回弹反而接触到了

网友:
感觉是线序不匹配,似乎耳机接线有两种格式。

网友:
G点不同,不是每个插到底才有那啥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