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断裂的电动车转把修复

楼主(2024-04-19):
爱玛电动车骑行中发生松把不减速,须捏刹、断电才能制动的情况。停车后发现转把断裂,塑料件破碎。再送电转把不起动,
而正常时稍动转把就能行走的。好在扳到底(行程过半)电动车能跑,坚持到家。
处理:
1、拆鬼脸,剪扎带,拔插头,两个插头,一九线,一三线。九线的是档位指示灯,三线的转速信号;
2、拆转把。用平口起在动静接缝处插入一别,转把即可脱出;
3、静部有三个灯,一个开关,一个霍尔元件。动部在可旋转范围有两个磁铁,并起限位作用。转速控制元件布置如图。

两个磁铁其中动端磁铁在位,静端磁铁脱落,好在有复位弹簧在,脱销的磁铁吸在弹簧上,并没有丢失。
4、将破裂的塑料件及抱箍用烙铁加热熔接,将脱落的静端磁铁用塑料堆焊到原位,注意,这磁铁的极性是有讲究的,开始我将
两块磁铁吸在一起再拉开固定,试车控制不正常,出现我在前述骑行中遇到的问题,松把不停车,且停车点是在两磁铁中间位置,
看来静端磁铁的极性不对。拆下磁铁,将其与动端相斥的位置拉开固定,再试车,控制表现一切正常;
5、关于转把动、静部分的复装,将复位簧两端与动静部分限位孔对好,逆时针转动转把半圈或一圈,将簧收紧,并使霍尔元件在
两个磁铁中间时,将转把插入静部,即大功告成。
6、查到同型号转把价格28.5,下单买一个备用。上述处理属于心有不甘。

网友:
差评,发贴太敷衍了……

网友:
我老婆的爱玛就半个巴掌大的转把,拆了改普通式的,现在也不好用了,替换件好贵,因为是带钥匙带电量显示的。。咸鱼买了一个套件,结果轻扭飞车,拆起来看是两个磁石,不是一体弧度磁石的,只得换回继续用原装的。

网友:
只能临时用用

网友:
有借鉴作用。这个不易坏吧,除非车辆摔倒

网友:
好敷衍。好歹拍个照片。我家的新日电动车也是把手里面的塑料件碎了。我3D打印了一个件装上去,修好了。过来一段时间想好好设计一下,打印了一个更好的换上去了,结果下了一场雨,把手转不动了。应该是pla材料容易吸水膨胀导致有问题。直接去店里换了个新的把手。去换把手店里还没现货,我用小磁铁绑在上面好歹骑了一个星期。霍尔元件感应磁铁NS级,开机的时候可能放到N级是零点,到中间没有磁性是中点,到S级是最大输出。

网友:
貌不惊人,内藏丘壑

网友:
换个通用兼容把手应该没这么贵

网友:
换新的吧!折腾不好还会坏在路上

网友:
直接换新的吧安全

网友:
来这里的都是牛人啊

网友:
这个不易坏吧

楼主:
网上买的备件第二天就送到了,速度惊人。因被批发帖敷衍,故补发图片。

转把整体。紧固环比较容易脱把。

螺丝刀指处插入向外别开

静部、复位簧、动部

螺丝刀所指即霍尔元件

两块磁铁,脱落的用塑料碎片烫化堆粘,强度应该不小于原固定。磁铁因被加热失磁,等温度降下有
恢复,但相比另一块减小不少,不过不影响控制。

找塑料碎片修补破损。在控速三根线红、黑线加5V,转动转把,测白黑线间有1.64V到4.14V输出。所以要
应急跑的话,在黑白线间加合适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塑料件,不能摔,加减速不能用劲扳,用劲扳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