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往表笔塞东西,终于把表笔搞坏了:(

楼主(2024-04-19):
表笔接触不好,往表笔塞东西,改善接触,
现在表笔的4瓣成了3瓣,该咋办好呢

网友:
这种不是弹性的么,拿小一字螺丝刀撬一撬就好了啊,塞东西,那膨胀的太厉害了吧

网友:
应该从孔入手,我用聚酰亚胺胶带把136B+和ZT-225的金属笔座绕了两圈,填充了金属片与塑料壳之间的空隙。这样孔径增长的速度应该会变慢些。
如果给香蕉插弄大的话,插入标准4mm孔就会太紧了。

网友:
没事三瓣一样用

网友:
这个金属瓣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比较脆,你可以将另外三瓣的十字缝隙卡上纸片,将就着也能用,通过调整卡的纸片的数量来调整插表笔的松紧度。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更换一种香蕉插头吧,某宝上很多种,建议选择比较紧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更换一种香蕉插头吧,某宝上很多种,建议选择比较紧的那种。 ...

灯笼头一种直径稍微大一点的,插的很紧,拔出来的时候把头子都带出来 了

网友B:
刘司令竟然如今还安然无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刘司令竟然如今还安然无恙

啥路也能开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更换一种香蕉插头吧,某宝上很多种,建议选择比较紧的那种。 ...

这一种也不好,那种C型或者圆柱体加一块弹片的好用

网友C:
当然是换灯笼插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更换一种香蕉插头吧,某宝上很多种,建议选择比较紧的那种。 ...

这种灯笼插头的弹簧片,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比90度插头的那种灯笼头更好

网友:
就这么用,或者换个香蕉端子

网友:
这种不能撬,真的会断,我弄断过TL75,刚入手fluke 101 的时候,电阻档归零有时特别慢,怀疑是接触电阻,就撬断了。(现在想来就是那个电容搞的鬼)

网友:
没事,三瓣一样用,不行就换香蕉插头

网友:
换个香蕉插头就行!!!

网友:
物尽其用。我在*多多拍一副表笔5元、10元给三付、也挺好用。当然有强迫症的就要镀金的会贵一些。

网友:
三瓣像兔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换灯笼插头啦

灯笼头容易犯病,时间长了接触不良阻值高

网友:
你这是胜利原装的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