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1.5元对讲机板子 泉盛UVK5的兄弟

楼主(2024-04-19):
视频有详细介绍

【1.5元对讲机板子   泉盛UVK5的兄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8e8f9b1011a86083422

楼主:
#include "bk4802.h"

const u_int8_t BK4802_ADDRESS = 0x48;

uint16_t myrxfreq[] = {0x4B8A, 0x8113, 0x0000}; // 409.950  21.7
uint16_t mytxfreq[] = {0x4B91, 0x1B22, 0x0000}; // 409.950  21.7
uint16_t myrxreg[] = {
    0xffff, // reg0---Frac-N高16bit
    0xffff, // reg1---Frac-N低16bit
    0xffff, // reg2
    0xffff, // reg3--------------保留位
    0x0300, // 0x0300___reg04_ w-------------收发不同1
    0xb525, // 0x8e04___reg05_ w
    0x08cc, // 0xF140___reg06_ w
    0x021d, // 0xED00___reg07_ w
    0xb888, // 0x17E0___reg08_ w
    0x0000, // 0xe0e0___reg09_ w 保留位
    0x00fc, // 0x8543___reg10_ w-------------收发不同2
    0x8c5a, // 0x0700___reg11_ w
    0x00e7, // 0xA066___reg12_ w
    0x369f, // 0xFFFF___reg13_ w-------------收发不同3
    0x6740, // 0xFFE0___reg14_
    0x07a0, // 0x07a0___reg15_
    0x9e24, // 0x9E3C___reg16_
    0x1F00, // 0x1F00___reg17_
    0xD1D1, // 0xD1c1___reg18_
    0x300F, // 0x200F___reg19_
    0x01FF, // 0x01FF___reg20_
    0xE000, // 0xE000___reg21_
    0x00ff, // 0x0339___reg22_
};

uint16_t mytxreg[] = {
    0xffff, // reg0---Frac-N高16bit
    0xffff, // reg1---Frac-N低16bit
    0xffff, // reg2
    0xffff, // reg3--------------保留位
    0x7200, // 0x0300___reg04_ w
    0xb525, // 0x8e04___reg05_ w
    0x08cc, // 0xF140___reg06_ w
    0x021d, // 0xED00___reg07_ w
    0xb888, // 0x17E0___reg08_ w
    0x0000, // 0xe0e0___reg09_ w 保留位
    0x00cc, // 0x8543___reg10_ w
    0x8c5a, // 0x0700___reg11_ w
    0x00e7, // 0xA066___reg12_ w
    0x769f, // 0xFFFF___reg13_ w
    0x6740, // 0xFFE0___reg14_
    0x07a0, // 0x07a0___reg15_
    0x9e24, // 0x9E3C___reg16_
    0x1F00, // 0x1F00___reg17_
    0xD1D1, // 0xD1c1___reg18_
    0x300F, // 0x200F___reg19_
    0x01FF, // 0x01FF___reg20_
    0xE000, // 0xE000___reg21_
    0x00ff, // 0x0339___reg22_
};

void BK4802::tx()
{

  // write_16bit(23, 0xa8d0);
  delay(50);
  for (int i = 4; i <= 22; i++)
  {
    if (i == 9)
      continue;
    write_16bit(i, mytxreg[i]);
  }

  for (int i = 2; i >= 0; i--)
  {
    write_16bit(i, mytxfreq[i]);
  }
  delay(50);
}

void BK4802::rx()
{
  // write_16bit(23, 0x98e0);
  for (int i = 4; i <= 22; i++)
  {
    if (i == 9)
      continue;
    write_16bit(i, myrxreg[i]);
  }

  for (int i = 2; i >= 0; i--)
  {
    write_16bit(i, myrxfreq[i]);
  }
  delay(50);
}

void BK4802::begin()
{
  Wire.begin(); // 默认21sda  22scl  也可更换任意管脚   Wire.begin(SDA, SCL);  ds1306  0x3c
}

void BK4802::begin(u_int8_t SDA, u_int8_t SCL)
{
  Wire.begin(SDA, SCL); // 默认21sda  22scl  也可更换任意管脚   Wire.begin(SDA, SCL);  ds1306  0x3c
}

void BK4802::write_16bit(uint8_t nRegAdd, uint16_t nVluee)
{
  uint8_t high = (nVluee >> 8) & 0xff; // 高8位
  uint8_t low = nVluee & 0xff;         // 低8位
  Wire.beginTransmission(BK4802_ADDRESS);
  Wire.write(nRegAdd);
  Wire.write(high);
  Wire.write(low);
  Wire.endTransmission();
}

// void BK4802::write_16bit(uint8_t nRegAdd, uint16_t nVluee)
// {
//   Wire.beginTransmission(BK4802_ADDRESS);
//   Wire.write(nRegAdd);
//   Wire.write((u_int8_t)(nVluee >> 8));
//   Wire.write((u_int8_t)nVluee);
//   Wire.endTransmission();
// }

uint16_t BK4802::read_16bit(uint8_t nRegAdd)
{
  uint8_t _max_wait = 100;
  Wire.beginTransmission(BK4802_ADDRESS);
  Wire.write(nRegAdd);
  Wire.endTransmission(false);
  Wire.requestFrom(BK4802_ADDRESS, 2);
  while (!Wire.available())
  {
    _max_wait--;
    delay(2);
    if (_max_wait == 0)
    {
      Wire.endTransmission();
      Serial.println("IIC error.....NO_ACK...");
      return 0;
    }
  }
  uint8_t highByte = Wire.read(); // 读取高位字节
  uint8_t lowByte = Wire.read();  // 读取低位字节
  uint16_t hexValue = (highByte << 8) | lowByte;
  Wire.endTransmission();
  return hexValue;
}

BK4802 bk4802;

楼主:
图片这样子的

楼主:
模块和单片机引脚定义

网友A:
便宜倒是便宜,不知道买回来能当对讲机用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26580001960

网友B:
啥意思?还得自己编程才能用?

网友:
这才是DIY的精华

网友A:
发现这板子的做工还没有之前十几块钱的玩具对讲机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5265-1-1.html

网友:
上次我把这板子装在我的木屐拖鞋里,我跟别人炫耀说:“我的鞋可以用来打电话。”,他们没人信。直到我的拖鞋发出:“收到,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还得自己编程才能用?

直接可以用,编程为了改频率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这板子的做工还没有之前十几块钱的玩具对讲机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5265-1-1.html
...

板子的基板材质很差,仅仅能用.
但是本来就是低端市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倒是便宜,不知道买回来能当对讲机用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26580001960 ...

我试了几个都是好的.
有频率差 0.5M最大
最好有个标准对讲机来微调

或者多买几个测试.

网友:
没有射频放大模块和接收模块,也就单信道的,功率一个不大,接收也不是很远

网友:
就是玩具,想用要魔改

还不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倒是便宜,不知道买回来能当对讲机用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26580001960 ...

直接买个对讲机也可以。

网友:
有点意思,不过这个板子做工确实挺差的。

网友:
能改频才好玩

网友:
我有对摩托罗拉的对讲机 有需要的坛友么  充电器底座齐全 99新

网友:
这个可玩性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