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助08骐达怎么让遥控失效

楼主(2024-04-19):
08骐达自动挡丢了个钥匙,看某宝租设备删钥匙挺贵的,就买了一个蓝牙模块,可以锁门、解锁,按照卖家给的安装说明装到了左侧门里,接到开锁按钮上,但是我想让遥控失效,找到了遥控接收模块在右侧储物箱里,但是断电以后无法点火,我尝试着把万用表的黑笔接在负极上,红笔一根一根线试,只有一根线在开锁和解锁的时候都会从12V变成5V,但我怀疑那个是控制声音的,因为开锁和解锁都有声音,其他的线无论用遥控器开锁还是解锁电压都没变化,有的是2V有的一直是0,所以就迷茫了,找了一本维修手册,断开他说的开锁线(45号灰色线),也没用

网友A:
接收器里还有一片小小的接收模块。把那片接收模块拆下来应该就可以了。。接收器是带解码芯片和控制芯片的。。控制芯片不能去掉。。

网友B:
看到CAN总线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器里还有一片小小的接收模块。把那片接收模块拆下来应该就可以了。。接收器是带解码芯片和控制芯片的。 ...

那个拆下不会点不了火吧,我试过断开遥控模块点不了火,开关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CAN总线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了

感觉遥控模块和BCM之间可能是有数据通信,并不是简单的电压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遥控模块和BCM之间可能是有数据通信,并不是简单的电压信号

据说宝马奥迪都是发动机防盗,就是遥控的密码要经过can总线发到发动机电脑去,解锁程序在发动机电脑里面

网友:
单租设备删可能是贵一点。思路变一变,去配个新的遥控,卖家会发一个设备,交押金,匹配完退回。匹配的时候把丢失的钥匙删除,这才是正常思路,不是去动整车遥控电路。对于这种老车,这个用不了一箱油钱。

网友:
遥控不能学习吗?我记得是可以匹配遥控的,匹配后遥控就失效,但还有机械钥匙,得换一套锁。

网友:
既然找到遥控接收模块了,用铝箔把它包裹严实就好了,可以的话把铝箔再搭到车架的铁上。

网友C:
这个特别简单,什么设备也不用。如果找你朋友一把原厂遥控器,匹配一下,丢失的遥控就失效了。匹配方法
关闭车门,锁闭中控锁,插入拔出点火6次(留在点火锁内),中控锁开,手动锁闭中控锁,按遥控器任意键,中控动作,匹配完成。 增加多个遥控器重复上面步骤

网友:
这种一般去修车的地方匹配简单搞定,家里别克刚买不久被撬锁去4S换锁芯多了两把钥匙。后来钥匙丢了一把,去汽配城拿旧钥匙匹配。
两把钥匙开槽匹配+删除丢的钥匙一共花了200.
专业人做专业事,对于自己不太了解的领域,还是花钱找专业的比较好。万一出点问题,解决起来费用和精力都比较高。自己愿意折腾除外

网友:
把数据传输线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特别简单,什么设备也不用。如果找你朋友一把原厂遥控器,匹配一下,丢失的遥控就失效了。匹配方法
关 ...

各款车型操作不同,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