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美工刀小小改进技巧

楼主(2024-04-19):
美工刀是diy工具中常见且完全被无视的工具,

多年的使用,本次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改进技巧,纯当水字数了。

优点只有如下一个

1、能一定程度解决美工刀  未使用的刃口  不锋利的情况。

在多次更换刀片中我发现,只有刚换上去时是锋利的,后续基本不做切割使用,时间一久,即便未使用的刃口也及其不锋利,
分析原因,大概率是多次的打开收起,导致刃口与底部的铁架子摩擦,从而导致不锋利,对美工刀没有什么研究,也不知道市面上有没保护刃口措施的刀架
于是自己改装如下

需要物料
双面胶、0.3mm厚胶片。(再后估计就与推把干涉了)

方法
1、把0.3mm胶切一条2.5-3mm的长条,一端用钳子对折约1.5cm,宽度一般小于美工槽的槽宽,因为槽是u型的。如果太宽导致双面胶粘不上。
可替代的常见硬质薄磨,比如饭盒,食品包装带的头部位置,且以硬度高一点的更耐磨。
2、背面未对折部分贴上双面胶。
3、把刀片拿出来,贴到美工刀底部槽里面。

直接上成品图,经过一断时间验证,本方法能有效解决推拉美工刀时,刃口与刀架口的刚性摩擦,也能缓解里面刃口与底部刀架的碰撞。
应该能一定程度缓解美工刀未使用部分刃口也不锋利的情况。

网友A:
塑料刀架也是这情况.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刀架也是这情况.怎么破

没有纯塑料的刀架吧? 一般不都是塑料套金属吗?

网友:
小小美工刀也能DIY,找到满足感。

网友B:
这样的刀架全塑料的,一样会出现时间长了就不锋利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刀架全塑料的,一样会出现时间长了就不锋利的情况

那估计我也是改了个寂寞,,,不过实测垫了个塑料,还是有明显感觉耐用了,不然推拉几次就不利了。

网友:
美工刀根据使用情况,多数是使用刀尖

网友:
看着,看着。耳边渐渐响起了爱的歌声。。。。

星的光点点洒于午夜
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
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
迟疑地望你想说又复迟疑
秋风将涌起的某夜
遗留她的窗边有个故事
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
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儿
冬风吹走几多个月夜
为何窗边的她欠缺注视
刻于窗扉小子写的爱慕字

原来是美工刀背后响起了孙耀威  原唱 的歌曲 《爱的故事.上集 》
看来楼主很喜欢这首歌!!
--------------------------------------------------

完整歌词:

《爱的故事.上集 》

作词 : 潘伟源
作曲 : 高橋 ジョージ
编曲 : 唐奕聪
原唱 : 孙耀威

星的光点点洒于午夜
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
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
迟疑地望你想说又复迟疑
秋风将涌起的某夜
遗留她的窗边有个故事
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
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儿
冬风吹走几多个月夜
为何窗边的她欠缺注视
刻于窗扉小子写的爱慕字
完全没用像个飘散梦儿
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
谁人痴痴的要再听故事
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
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
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
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
这小子欲断难断这故事
全为我爱上你偏偏你不知
春风轻吹点点火花衬月夜
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
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
长年累月为你怎再自持
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
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
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
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
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
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
这小子欲断难断这故事
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
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
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
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
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俩相依
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
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
这小子欲断难断这故事
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
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
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
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
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俩相依

网友:
字写的很漂亮

网友:
字很漂亮,美工刀就是头那爱坏

网友:
一直用得利塑料刀架,感觉刃口还行,我做定制安装的

网友:
无论刀架是金属的还是塑料的,都有同样的问题,不知为何,反正如果要进行锋利地削切,俺都是换成新刀片。

网友:
设计得好的美工刀,使用过程不会出现刀刃磨到刀鞘的情况
一直用田岛LC-501美工刀,非常好用
得力后来出了仿LC-501的美工刀2043,几元钱,用起来也不错

网友:
这些东西现在一两块一个赶上活动还送刀片

网友C(2024-07-28):
我用过田岛和midori的美工刀,都没这种问题,推拉刀片不会摩擦变钝。反而是美工刀的刀片是晃动的,结构导致了只能干粗活,干不了特别精细的活,我后来直接用钳子把刀鞘夹紧了,每次推拉都有摩擦,但是刀片不会晃动,这样就更接近笔刀的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田岛和midori的美工刀,都没这种问题,推拉刀片不会摩擦变钝。反而是美工刀的刀片是晃动的,结构导致 ...

美工刀还是要用重型全钢的,用着爽,只要不弄丢,项这样10几块的可以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