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DSY6607 电能表 2019年新品可插卡可联网

楼主(2024-04-19):
外壳,防拆的,为了打开废了挺大劲儿的。

通电测试一下,常规功能。

有物联网模块。

屏幕下面是显示芯片和刷卡控制芯片。左面是物联网模块和卡槽。下面那个是电量检测芯片。

外壳可以,是防水设计。

背面有一个大大的电源变压器。

变压器是两路14V交流输出,其中电量测试模块单独供电,减少干扰。

7805的线性稳压器,用的大牌的芯片。

这个是电量电测模块,也有一个7805。这个是单独供电的。

再来一张,通过光耦与显示芯片隔离,应该是串口通讯。

继电器!拆了它!

内部就是一个线圈,这个有点儿意思,可以断电保持。

断电后状态可以保持,保持“关”。左下面铜排上的两根线是检测电流的,这个是直接取了一段铜排作为“电流检测电阻”了?!

断电后状态可以保持,保持“开”。
对了,对于大家感兴趣的问题:电能表的电费谁出,这里可以看出,整个电能表的取电位置在左下角的那根红线,就是在检测电流的“铜排”前面,那问题就明了了,电能表的电费是供电公司出的!!!!

没啥用,就拆了看看,然后扔一边了,看看能不能拆件啥的了。构造简单用料还行。

网友:
终于白嫖了供电公司的一点点电费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我记得计量是靠互感器的,黄蓝线是判断用户窃电的,想让供电局出电费怎么可能

网友:
法律有规定,产权分割线是电能表输出点。电能表是产权是供电局的,所以电能表所用的电也应该是供电局出。。

网友:
电表,水表,燃气表,老乡表跑!

网友:
头一次见可以保持的继电器

网友:
最恶心的就是预付费模式了

网友:
好,空了仔细拜读一下

网友:
应该是磁保持继电器了吧。

网友:
不能刷机改个同屏显示的功率计?

网友:
这牌子山寨正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