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MicroScope数码显微镜拆解

楼主(2024-04-19):
先上效果图。

标称分辨率一千二百万像素。能从一百三十万像素到一千两百万像素选择

感觉像是两百万像素插值的

放大倍率标称一千两百倍。感觉最大只有七百五十倍左右。

缺点景深太浅,对焦到一点其他就看不清了

网友:
适合光脚的实验室不多

网友:
光脚是为了放静电吗?

网友:
景深小,是因为镜头的有效直径太小。如能大一点,就好了。

睿仕通便携式5.5" LCD电子放大镜开箱试用(MicroScope RST-XWJ-100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7412

网友:
良好的接地,是电工基本要求。

网友:
同款放大镜帮顶,只是放大镜不算显微镜

网友A:
你这个放大倍率的算法,用尺子量屏幕,其实只要接到电视上,两千倍小意思

网友:
像素高不代表放大倍数就一定高,这个一千多倍看上去还没有光学几百倍的大!

网友:
这个还要看摄 像头的像素,

网友:
只是放大,按比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放大倍率的算法,用尺子量屏幕,其实只要接到电视上,两千倍小意思 ...

接到广场的大屏幕能上万倍

网友:
要看摄 像头的像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放大倍率的算法,用尺子量屏幕,其实只要接到电视上,两千倍小意思 ...

应该是几十倍,百倍显微镜物距非常近,贴着玻璃片。光学体视显微镜8到160倍,物镜距离远,可以修电路。

网友:
数码显微镜,数码放大镜

网友:
巧啊,我也买了个同款

网友:
感觉是个玩具。

网友:
带屏幕的摄像头

网友:
数码放大镜

网友:
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光脚是为了放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