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请教下,汽车迈速表问题

楼主(2024-04-19):
汽车时速表在冬季正常没有问题。

但是到夏季天热时,行驶5-10公里车辆一热时速表就不工作了。

停车休息10-20车凉下来后时速表就又恢复工作了。请教大神这是时速传感器问题吗?
如何排查

网友:
这个应该有故障码吧?什么车?

网友A:
估计是传感器问题,可以开去4S,让他们检查,查出毛病报价后自己动手修

网友B:
20几块钱买个蓝牙OBD,然后等转速表失灵时在手机上看有没有转速,这样就能判断问题出在仪表还是BCM上。。。

网友C:
也就是说低温正常,高温不行,多半出在传感器上,很多车的速度传感器在变速箱上。可以找找看,这玩意儿不贵。

网友:
我的也是时常不显示,但没有楼主这么有规律,前几天去汽修检查了一下传感器得插口,不知道效果咋样,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网友D:
估计是车速传感器插头插座接触良。

楼主:
谢谢各位,已买传感器明天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车速传感器插头插座接触良。

不是线和传感器都换了。开车热后就没有。路上下雨一会还能好。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低温正常,高温不行,多半出在传感器上,很多车的速度传感器在变速箱上。可以找找看,这玩意儿不贵 ...

不是线和传感器都换了。开车热后就没有。路上下雨一会还能好。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几块钱买个蓝牙OBD,然后等转速表失灵时在手机上看有没有转速,这样就能判断问题出在仪表还是BCM上。。。 ...

网购odb不敢试。据说有的插后仪表有的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传感器问题,可以开去4S,让他们检查,查出毛病报价后自己动手修

传感器和接口线自己换了。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感器和接口线自己换了。还是一样不行

那就只能怀疑是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怀疑是表的问题了

是的可能很大,表太麻烦拆了,拆下还不一定能找到问题

网友:
还是去店里吧,不是所有毛病都可以自己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