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拆漏水的联塑角阀吧

楼主(2024-04-19):
消耗红包,在某一级代理商那里买的几个联塑角阀,应该也的确是一级代理商,在线地图上查他发货地,有个超大的仓库,很上规模。
常开状态,装上才没几天就从阀芯阀杆之间的缝隙滴水,把另一个同样的备用阀装上,常开状态这才3、4天又开始从同样的地方漏水。
才买来时就觉着把手拧起来真顺滑,现在看来应该是杆上的两个胶圈用的偏小号的,不紧凑,拧着顺滑,密封性就差太多。
#4镀锌自攻丝,8.2mm阀杆,所以把手内牙是通用尺寸,虽然阀漏水了,但把手可以留下来当备件了。
还以为大品牌能有什么特殊本领能把手感做这么好同时又能兼顾性能,又是表面功夫。
只适合水压低的人家来用了。

网友A:
一样消耗红包…… 薅几个  304阀芯  试试

楼主:
记错了,不是常开,偶尔冲冲东西,开启状态下就往外滴了。
第二个装上就做压力测试,出水口堵上,一直常开着,又犯老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消耗红包…… 薅几个  304阀芯  试试

下次一定

网友B:
这个是塑料阀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记错了,不是常开,偶尔冲冲东西,开启状态下就往外滴了。
第二个装上就做压力测试,出水口堵上,一直常开 ...

可能水压太高了,加个减压阀才好,不然热水器等都受不住。
我老家从山上泉水引得自来水,所有龙头都关不住,哗哗漏水,后来换用老式螺旋手柄的才拧住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塑料阀芯?

是的,上面黄的是我自己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水压太高了,加个减压阀才好,不然热水器等都受不住。
我老家从山上泉水引得自来水,所有龙头都关不 ...

我家的还没到这种程度,除了主楼说的这个和一些上了年头的管件会滴水,其它倒都还正常。
山泉水怎么引?还能接龙头?

网友D:
减压阀是个好东西,装上你的烦恼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压阀是个好东西,装上你的烦恼就没了

搜了下,静态减压阀也只管2、3天,之后就又会恢复水压。还不如换别的角阀了,我304的阀装上也快一个月了,常开的,也没见漏

楼主:
还有个杂牌塑料水龙头,在这个管路中用了一年了,经常使用,也没见被顶漏,水压固然是大了点,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联塑

网友:
总觉得塑料阀门不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个杂牌塑料水龙头,在这个管路中用了一年了,经常使用,也没见被顶漏,水压固然是大了点,感觉最大的问 ...

能上图吗?我也买了好几个联塑的东西,角阀,单冷 冷热水龙头

网友:
才装上几天就漏水的,是什么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个胶圈?

倒是没少,总共2个阀杆垫圈,杆上总共也就两个沟用来卡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上图吗?我也买了好几个联塑的东西,角阀,单冷 冷热水龙头

漏水图吗?没拍图,楼下视频。
这应该是通病,商品评价里,有跟我一样漏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上图吗?我也买了好几个联塑的东西,角阀,单冷 冷热水龙头

视频

http://attach://2090993.mp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的还没到这种程度,除了主楼说的这个和一些上了年头的管件会滴水,其它倒都还正常。
山泉水怎么引? ...

山泉位置比村子高几十米,从泉眼那挖沟埋尼龙管子到家里,泉水就自流到家里了,高差比较大吧,所以水压很高,龙头关不严,白白溜走好清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