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福禄克钳形万用表,1000以内哪款能量变频器输出电流电压比较准

楼主(2024-04-19):
福禄克钳形万用表,1000以内哪款能能量变频器输出电流电压比较准?越便宜越好

楼主:
317吗?能测真有效值,电力用,小量程不考虑精度,电阻小量程比较准,测大电机阻值,看三相一致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317吗?能测真有效值,电力用,小量程不考虑精度,电阻小量程比较准,测大电机阻值,看三相一致性, ...

1000美元还差不多,1000以内就像买黄皮...................还想测变频器..................还要准!!!!
楼主你的要求有点多哎,xx做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美元还差不多,1000以内就像买黄皮...................还想测变频器..................还要准!!! ...

之前买的317就可以,只不过丢了,怎么也是1000rmb的表

网友:
问淘宝卖家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