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买了几袋轴,其中一袋原厂封装的;一箱三段调光LED驱动,有手工打孔

楼主(2024-04-19):
手头轴体还有不少,不过这种耗材多多益善,前几天又撸了一千颗,其中600颗K黄,400颗粉轴。

收到打开是这三袋,中间一袋是500颗厂家原包装的:

就是这袋:

里面的装箱单,500颗一袋,九紫给RK代工的,22年产:

400颗粉轴:

装到罐子里,大罐装350颗左右,小罐装一百多颗:

清理了一把RK71:

这是前几天咸鱼收的一百多个LED驱动,很重一箱,估计得有10公斤靠上:

里面码得挺整齐,东莞雅耀电子的20W三段调光驱动:

拿出一个,准备打开看看:

外壳信息很全,三段恒流调光,重点看输出参数:30-40V,500ma,20Wmax,100%-40%-10%三段输出

打开做工目次还不错:

用料也不错,双电感、双压敏、双电容,带安规:

输出两颗63V470uf滤波电容,在LED驱动电路里面算很大的了:

初级侧:

次级侧:

电路板背面:

仔细看看,整流桥后面这个位置有个二次打的孔:

看看对应位置的正面,是个蓝色压敏电阻,但是板上印着“L3”,本来应该是颗电感,这里二次打孔装了一个压敏电阻:

替换电感位置的压敏电阻,10D471K,直径10毫米,耐压470V:

看看板上另外一颗压敏电阻,完全一模一样:

效果刚刚试了一下,用手头12串3并方灯测试,可以正常点亮,插电是100%全功率输出,断电再插电是40%输出,再插电是10%微亮输出,NICE!

网友:
用量这么大啊,驱动不错

网友:
撸主是打算开厂吗?

网友A:
同款键盘
但是你这些轴是真的有点丧心病狂了吧

网友:
现在不推荐好东西了 准备开什么作坊???

网友:
我也是好奇,楼主是准备自己造键盘?

网友:
楼主弄那么多开店吗?

网友:
驱动很不错。
那么多轴,自己用要用到猴年马月啊!

网友:
又在筹备干粮了。

网友:
这灯驱动用料不错,功率管再加上散热器就更完美了。

网友:
人生是需要折腾的。

网友:
这是要开小工厂的节奏

网友:
到哪里撸的宝贝 特别是驱动来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键盘
但是你这些轴是真的有点丧心病狂了吧

一把键盘就是百八十颗,十来把就需要上千颗了,不多啊,已经买过好几次了,过一阵就得撸一批

网友:
这个LED驱动 不错,好评。

网友:
罐子里不细看像爆米花

网友:
驱动做工不错,像是高PF驱动,加上散热片估计能做到40W。

网友:
楼主是加工厂吧

网友:
楼主是键盘维修店,个性化定制。可以试试买光轴键盘,彻底解决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