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大家费心看看这个还可以救回来吗

楼主(2024-04-19):
X1C 5th原机带的256G intel SSD 硬盘,前几天休眠后唤醒卡住,强制关机后再就无法进系统,pe进系统可以看见该盘,但为只读状态,用dg扫描有一个坏块,装到硬盘盒里插到电脑上,电脑卡滞,我的电脑无法显示该盘,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请大家看看可以救回来吗

网友:
固态盘扫坏道?

网友:
一般固态盘只读的话就是寿命快到了,可以尝试重新量产!

网友A:
换公版sm2260g主控能开卡,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公版sm2260g主控能开卡,但是…

这个有些成本啊,看来是没有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些成本啊,看来是没有救了?

卖掉换新盘不错,写入量不高的话拆闪存做sata盘做u盘玩也可以

网友:
不知道加密了没有,用2262en工具开卡,记得先把重要数据拷出来

网友:
可以重新量产呀!!!

网友:
开机不动,一直开着电,可以暂时先进cmos设置界面待着,尝试30分钟大法,让ssd固件自己扫描重建ftl

网友:
这是smi给intel定制的主控
楼上的方法如果不行 可以尝试换主控量产(没错,都不用拆F)

网友B:
用英特尔固态管理软件试试,以前老款的可以,现在这种的不知道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英特尔固态管理软件试试,以前老款的可以,现在这种的不知道支不支持

好的,谢谢我找找能下载到不?

网友:
直接卖了再买新的,换主控也不实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找找能下载到不?

英特尔官网就有,仔细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