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救!九阳豆浆机坏了,可否直接通电启动? 谢谢大家!

楼主(2024-04-19):
我的意思是直接给电机通电,看是否电机坏了?

如果电机是好的,那么就变成一个粉碎机了。
其他的功能可以不要。

九阳(Joyoung) 豆浆机 DJ12B-A11D

到底该怎么接线呢?接哪2根?

谢谢大家!

楼主:
最新发现。直接接220v电压在电机2个碳刷连接线,电机能转动。但是发热厉害。
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直接接220v电?

网友A:
我就是直接接220,只能工作很短时间。

市场上的粉碎机也只能工作很短时间,2分钟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直接接220,只能工作很短时间。

市场上的粉碎机也只能工作很短时间,2分钟之内 ...

一会就冒烟了,发热严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直接接220,只能工作很短时间。

市场上的粉碎机也只能工作很短时间,2分钟之内 ...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坏了。单独接电机可以转。但是接上驱动板之后,显示通电,但就是电机不转。

网友B:
电机是点动式的,不能长时间超过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点动式的,不能长时间超过5分钟

怪不得一会就发烫的厉害,还冒烟了。

网友C:
既然电机是好的,那么就把控制板拆开来看看呗,控制板应该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电机是好的,那么就把控制板拆开来看看呗,控制板应该好修

没看到有哪里坏了。没有烧糊的迹象,也没有元器件松动的迹象。

网友D:
咋个坏了?什么样的毛病?这东西一般不会有大毛病,现在电器里继电器出问题的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个坏了?什么样的毛病?这东西一般不会有大毛病,现在电器里继电器出问题的最多。 ...

没看到有哪里坏了。没有烧糊的迹象,也没有元器件松动的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个坏了?什么样的毛病?这东西一般不会有大毛病,现在电器里继电器出问题的最多。 ...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坏了。单独接电机可以转。但是接上驱动板之后,显示通电,但就是电机不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新发现。直接接220v电压在电机2个碳刷连接线,电机能转动。但是发热厉害。
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直接接220v电 ...

接可控硅控制输出功率,
就可以防止过热。

网友:
一般盖子闭合开关容易坏

网友:
检查继电器,盖子复位开关

网友F:
电机是串激电机很多厂家设计都不是长时间使用的,一般料理机豆浆机电机工作超5分钟那烫的固定塑胶都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是串激电机很多厂家设计都不是长时间使用的,一般料理机豆浆机电机工作超5分钟那烫的固定塑胶都软了. ...

降低电压到110v会不会不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可控硅控制输出功率,
就可以防止过热。

降低电压到110v会不会不烫?

网友:
我改过,接2黑线,能电只能点动,不然会冒烟。

网友:
看过别人视频 选果汁功能 果汁是不需要加热就直接打的,如果点了果汁能启动就不是电机问题,否则就是电机坏了